[維修實例] 馬自達後車箱六角鎖維修

楼主(2014-11-04):
小弟昨天到高雄出差,開到高雄後後車箱一直不定時打開,觀看因車子在外曝曬太陽,塑料以老化碎裂,延路一直開啟又下車關緊,就這樣開回到了台南,回台南後立刻繞到材料行買了新的六角鎖回家換上,拆開了舊的六角所發現是塑料破損造成間隙過大,看來我多花了750元了,動收給他修理一下
下圖間隙過大造成跳脫

下圖是正常位置

拿了片電話SIM卡畫好圓鑽好洞後裁剪下來要兩片

把他套在間隙過大的地方

就這樣完修了,小弟手上沒這規格O型環,如果這自製O型環能是鐵弗龍或金屬O型環應該會更有擋頭的

网友:
有阿可買c型環不用加工
或者o環需加工
偷懶就用粗迴紋針給他繞圈圈就地解決
換新的不用煩

网友:
小弟我遇到這樣的問題,會找大小差不多的華絲,剪缺口扣上去再敲回。

网友:
讚啦,
我的Tierra也是同樣的問題,也是找一片塑膠套上去的

网友:
感謝分享
個人的習慣是
如果車子還想..還能開個3-5年以上
傾向換組新的..省得麻煩..平均下來花費不大..萬一3年後不得不換時覺得可惜..早換早享受嘛
要是車子只能再開1-2年或隨時會換車的情況下
就會自己修一修..能撐就撐..能用即可
跟大家分享想法

補充內容 (2014-11-6 08:24 AM):
前幾年在對岸上班時  公司車mazda323 2005年的也是後輪彈一下後車箱就自動開啟  這可能是那一型的通病吧

网友:
Dave 大大,華司用虎頭鉗夾住,再用鋼鋸鋸開就可以。

网友:
福特的行李箱也是這種障礙

网友:
看來是福特的通病喔~
一般福特車都有比較便宜...
難免也是有偷有大的嫌疑......
不過,如果設計的太耐用...公司和後續零組件商划不來可是會倒閉的咧...

网友:
哇!  好手藝!  比我搞得還漂亮!
汽車後廂門六角鎖維修記
http://bbs.pigoo.com/thread-46888-1-1.html

楼主:
SIMON1016版大,我太不認真了早看到這偏維修文就不用多花750買新的了n_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