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LED燈泡再利用...

楼主(2014-11-04):
個人收集的回收省電燈泡或LED燈泡,通常都依論壇中的各位先進指導,分成可再使用的電源轉換點燈元件和燈管兩部分,然後再組合成為二手新燈泡使用。因為對電子元件我是外行。
以下是我比較不同的嘗試:自製照明燈。
開關按鈕壓下,點亮情形:

网友:
改裝成手電筒很棒啊~
不過要用充電電池比較省錢,拆筆電NG的電池匣裡的18650試試~

网友:
你那個LED燈不是接AC110V的嗎?
那你接12V會亮,好像也沒看到你接升壓的模組,那你是在LED動手腳嗎?

楼主:
因為電源變壓板已燒毀移除,直接接電池,停電時當手電筒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電源變壓板已燒毀移除,直接接電池,停電時當手電筒使用。

你開的帖,所以別人隨意寫的帖,系統都會通知你,但是你回覆別人的帖,要用你想回覆的帖底下的"回覆功能",這樣論壇系統才會發通知給你想回覆者.

我想問的是原來是AC110Vac的電源,你是如何用12Vdc電池點亮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開的帖,所以別人隨意寫的帖,系統都會通知你,但是你回覆別人的帖,要用你想回覆的帖底下的"回覆功能",這 ...

不好意思,新手上路,謝謝指教!
我是已經把裡面的變壓電路板拆除了,直接接電池供應LED基板發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新手上路,謝謝指教!
我是已經把裡面的變壓電路板拆除了,直接接電池供應LED基板發光。 ...

所以這顆燈泡的 LED 基板本來就是吃 12V??

一般這種燈泡的 LED 基板很少用這麼低壓供電, 可以知道它的串並模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這顆燈泡的 LED 基板本來就是吃 12V??

一般這種燈泡的 LED 基板很少用這麼低壓供電, 可以知道它的串 ...

4串4並

网友:
阿LED做4串4並這樣應該比16顆串耗電許多n_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