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微星4670自燃維修

楼主(2014-11-04):
微星4670  1G DDR3顯示卡此卡好像用久了會自燃

網路上案例不少此卡苦主正常使用中聞到燒焦味電

腦自動關機打開機殼顯卡冒煙

顯卡照:

燒焦點在背面:

清潔PC版補線+換新電容開機正常

网友:
本帖為密碼帖 ,請輸入密碼

网友:
上面回應有點敏感...
密碼為 "痞酷" 的小寫英文. 五個字母。

网友:
自燃應該是指在未加電的情形下,若是因電壓過大或者耐壓不足所引起的過熱現象而燒燬就不能這樣稱呼了,那可能就是原始設計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