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DELL筆電的信號針腳

楼主(2014-11-04):
做連接器的廠商最近常來拜訪採購小姐, 順道給了幾個新的樣品:
DELL/HP大頭帶針的母座 & DELL小頭帶針的母座

既然是給DELL筆電使用, 就拿來看看DELL筆電中間那根針腳隱藏的一些內涵...
先找一顆DELL的變壓器

拿出TI的EV2300用其HDQ介面, 將連接器的中心針腳連到HDQ, 負極接到GND,
EV2300的USB連接到電腦, 連接器插上DELL的變壓器(不用接室電)

開啟 TI bq2022A EVSW 選取 DATA 再按 Read (可於TI網站下載)

看到 EPROM Memory 得到了一長串數字:
44 45 4C 4C 30 30 41 43 30 34 35 31 39 35 30 32
33 43 4E 30 47 4D 34 35 36 37 31 36 31 35 38 42
37 30 34 30 46 41 30 30 3A 9A FF FF FF FF FF FF

將16進位碼切換為字元模式
DELL00AC045195023CN0GM456716158B7040FA00:?

對照圖2的機台銘版
前面四碼為品牌 DELL
再來是規格 AC 45W 19.5V 2.3A
後面則為機碼

再拿另一台, 同樣接上讀取

一樣可以得到了一長串數字:
44 45 4C 4C 30 30 41 43 31 33 30 31 39 35 30 36
37 43 4E 30 4A 55 30 31 32 34 38 36 36 31 39 42
53 4C 58 58 45 41 30 33 88 12 FF FF FF FF FF FF

將16進位碼切換為字元模式
DELL00AC130195067CN0JU012486619BSLXXEA03?

對照圖5的機台銘版
前面四碼為品牌 DELL
後面為規格 AC 130W 19.5V 6.7A
再來是機碼

內部結構大至如下:

DELL用此來判別很多資訊, 目前已知可以管控充電的條件以及 RMA 管理.
衍伸出來的是可以用這方式來判別是否為原廠正品, 因副廠通常不願意一顆顆對應序號來燒錄.

廠商告知該記憶IC為 Maxim 的 DS2501 或 TI 的 bq2022A, 有很多種封裝方式,
一般坊間的萬用頭也是依此模式在插頭內放置類似的硬體並填入相對序號.

网友A:
寫啥毀!
花時間拍照、下筆,內容就馬要給人家看得懂

啊~ 拍謝!拍謝~  19.5V電源還能傳輸DATA
三太子是數位智障說
嘉芬用完了!後補~

网友B:
所以意思是透過這個機製,筆電主機可以識別變壓器是否為原廠正品?
要是規格不對它會拒絕充電?

网友C:
這種就是大陸所謂"帶晶片"的充電器,其實也並不是所有"帶晶片"的充電器都真的帶晶片,也有的只是多一個一個電阻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就是大陸所謂"帶晶片"的充電器,其實也並不是所有"帶晶片"的充電器都真的帶晶片,也有的只是多一個一個 ...

目前所知 DELL 的一定要靠晶片來辨識.
HP 跟 Lenovo 則是可以簡化成一個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意思是透過這個機製,筆電主機可以識別變壓器是否為原廠正品?
要是規格不對它會拒絕充電? ...

沒錯, DELL 主機依此參數來辨認變壓器, 也會依此調整最大充電電流.
某些機種會依此對其 CPU 下達降頻指令.

至於筆電主機能否識別變壓器是否為原廠正品?
因參數是可以覆製燒錄, 所以推測是沒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寫啥毀!
花時間拍照、下筆,內容就馬要給人家看得懂

歹勢, 歹勢~~

文筆不佳語意不清, 讓人無法理解真是罪過
今後要常去太子廟參訪添香油, 看能不能早些頓悟開通~~~

网友D:
美系的廠商還是比較認真,雖然增加了成本但此機制能夠保護電腦與消費者,不會讓誤拿到的較小功率或電壓不對的電源供應器能夠使用。
當然也是保護廠商的利益,較不容易有山寨低品質的電源存留在市場。
傳統那種 5.5mm 外徑的電源頭與座實在是太普遍了,每次這些 3C 產品要用或充電時都要先研究老半天,電壓、功率與接頭形式都得再三確認一番,深怕老眼一灰花插錯了後一次就葛屁。
希望台灣廠商也要站在消費者的良好體驗立場來看這種小地方,不要只是一味的省成本,所以贊成樓主的產品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系的廠商還是比較認真,雖然增加了成本但此機制能夠保護電腦與消費者,不會讓誤拿到的較小功率或電壓不對 ...

其實這個設計的起因於 DELL 在 2006 年炸了不少台的筆電; 當時在還沒釐清正原因前,
有多方指責 DELL 對筆電充電迴路管控不當, 因而在後續機種加入這個機制並申請專利!
雖然最後確認 Sony 的鋰電是造成這事件的原兇並全面召回電池組,但 DELL 並沒有簡化的意願.
沒多久不少大廠也紛紛分加入類似設計, 至此變壓器通用的狀況大打折扣,限制了不少副廠變壓器的生意.
當然在安全系數上會有些加分的功用.

网友:
相關閱讀:

看到這篇我想到我的蘋果筆電的電源接頭 MagSafe 有時會接觸不良,接頭上頭的電源指示燈不太要亮,找了相關文件看看。
APPLE 的設計也差不多,除了外型與磁性外還有雙色 LED,內部檢測線有同時用到電阻性與 ID 字串的確認機制。
詳情請看http://nbbbs.zol.com.cn/42/116_418517.html

蘋果筆電的電源接頭的設計真沒話說,但是那條線實在是太嬌貴了,彎的弧度大一點或是拉扯了多次內部就會斷線,這十幾年來每一款的電源線都是這樣,官方的說法是要讓線能細一點又軟一點。
因為蘋果官方叫你要這樣用http://support.apple.com/zh-tw/HT1630,你要亂搞當然容易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5V電源還能傳輸DATA

DELL 這種變壓器是 3 根接腳,插頭外圈是電源負極,內圈是正極,中間那根針是辨識訊號,所以不是訊號跟電源重疊。

幾年前搞過一次,一開始以為中間那根針是電源,花了很多時間才搞懂,HP 某些款式筆電也是用這種接頭,但插在 DELL 筆電上無法充電,應該是辨識碼不一樣不給充。

网友:
以安全角度來看...
能讓 用電裝置(NB,手機,平板,...)知道 供電裝置adapter的能力
其實這是好事,而且應該變成準標才是...

就像現在手機平板及小裝置 電源已經統一由USB來供電...
如果能得知供電裝置 能力(能提供多大的電流...),
其實對 用電裝置 而言,能夠做好用電控管...
註:有些 USB使用D+,D-不同組態(電阻)來分辦別供/用電流大小...

网友:
去年小弟免費入手一台二手的dell hybrid系列
就是卡在沒ID訊號不給開機...
當初google找的解決的方式除了用原廠的變壓器外
就是從壞掉的變壓器中,取出ID線路並改焊在主機上
這樣就能騙過主機是使用原廠變壓器
但小弟也搞不到壞的變壓器,只好沒屋頂買了顆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