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389FET

楼主(2014-11-04):
如題
這顆晶體是兩顆配对成一個模組
那可用一般的FET代替嗎?
如K170,K30A之類的

网友:
有詳細的資料嗎?

网友A:
不行喔~~
這用種成對的,就是要2顆參數很接近~這是有目地的~
當然,如果你不在呼精度的話,當然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喔~~
這用種成對的,就是要2顆參數很接近~這是有目地的~
當然,如果你不在呼精度的話,當然可以用~

會受影響的溫度係數相同.

网友:
2SK30A |Yfs| 偏低不適合,2SK170 比較接近,能否代用還得看"工作條件"與"信心指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