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benq vh3243 有影像無聲音

楼主(2014-11-04):
如提
benq VH3243 有影像無聲音
AD上面的穩壓IC都沒問題~

請問要如何下手??
要量測那些電壓!

有搜尋到版上有一位把10UF/16V還是一樣!!

网友:
試過各種信號的輸入源嗎??

嘗試排除是信號輸入時的問題還是聲音輸出到喇叭的問題??

若各項信號輸入的聲音部分都是啞巴

那可能是後極輸出部分的功率晶體或電路出問題了!!

反之可能要查輸入端的聲音信號是怎滴不見了!!

网友:
您提出的問題:
1. 未說明是現役中發生的故障還是拆修後
2. 一樓圖片被您給限定無聲問題在主板

多補幾張全機圖片,也許師傅們會有狼出手相挺

网友:
樓上大大,那裡有貼圖教學,可以告訴我嗎?不勝感激。

网友:
av 有沒有聲音 如果有 那就是視訊盒有問題

楼主:
AV也沒聲音。

楼主:
感謝各位回復!因為小弟我是業餘~所以就退給朋友~~本來打開P版上壞兩顆電容1000UF 16V。想說簡單!!那ㄟ還有這問題~

很感謝各位

网友A:
這麼巧...晚上打開電視發現有螢幕畫面無聲音.本以為關小聲了.
開大一點..轉台..還是一樣.沒聲音...
同型號benq vh3243..難道是同樣的故障點..
找時間再拆拆看...

网友B(2014-12-15):
引用 网友A:
這麼巧...晚上打開電視發現有螢幕畫面無聲音.本以為關小聲了.
開大一點..轉台..還是一樣.沒聲音...
同型號b ...

完修了嗎? 大夥等著給你嘉芬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完修了嗎? 大夥等著給你嘉芬說~

有拆開檢視.看不出所以然..拿電表亂量一番..樓上有前輩說換電容.正準備開工..
忽然間聞到一陣清香飄來..原來三太子降臨..說也奇怪..電視竟不藥而癒..好了..
莫名其妙正常了一個星期咖多...今早又變啞巴了...
   是否要拜請太子爺常駐.保安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拆開檢視.看不出所以然..拿電表亂量一番..樓上有前輩說換電容.正準備開工..
忽然間聞到一陣清香飄來.. ...

VH3243
470UF/16V鋁質電容是旁邊IC電源的濾波,要壞也是不容易
1. 有沒耳機孔,忘了說~ 插耳機看看
2. TUNER重插看看

補充內容 (2014-12-18 05:56 PM):
應該是47UF/16V鋁質電容

网友:
照popcorn 大大說的檢測中..結果稍後再回報
感恩喔..

网友:
我遇到這種問題 都直接換V59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H3243
470UF/16V鋁質電容是旁邊IC電源的濾波,要壞也是不容易
1. 有沒耳機孔,忘了說~ 插耳機看看

popcorn 大大..
耳機孔也無聲..
電容還沒換..
http://bbs.pigoo.com/thread-54652-1-1.html

楼主:
右邊,中間。約9顆電容都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