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RT809F一些信號量測與分析

楼主(2014-11-05):
蘇飛大的 RT809F 一直被我支解在我的電腦旁沒理它,最近又拿起來研究了一下,還有上 iFix查了一些資訊。

有關之前有一篇文章:
RT809F 無法讀取 93C46  http://bbs.pigoo.com/thread-51411-1-2.html
目前找到原因了,此原因應該為 RT809F 應用程式的 BUG,我的電腦為 USB 3.0 內建,只要把 USB 3.0 controller 關掉及可正常。
此問題不只會影響 93C46,也會影響一般的 SPI flash part。這個是機率性的,猜測為程式與 USB 3.0 controller 相容易的問題。

此圖為 USB 3.0 enabled 時,紅色框框為錯誤訊息。

此圖為關掉 USB 3.0 時,測試 93C46,一切正常。

此圖為關掉 USB 3.0 時,測試 24C16,一切正常。

底下取此台在 BJT 特性不好時,有可能出問題的電晶體來說明:
24 ,25 系列讀寫出錯
http://www.ifix.net.cn/thread-21683-1-1.html

正面圖示,此圖標示的電標都為設計電壓。
反面圖示

底下為圖上插 8 pins 24/25系列腳位,實際連接到機器上的那些元件~
pin 1 Q13-J3Y-NPN (R36 302 B-)
pin 2                                               Q17-2TY-PNP (R51 302 B-ULN2003-13)
pin 3                                               Q18-2TY-PNP (R52 302 B-ULN2003-14)
pin 4 Q14-J3Y-NPN (R37 302 B-)    Q19-2TY-PNP (R53 302 B-ULN2003-15)
pin 5 Q15-J3Y-NPN (R38 302 B-)
pin 6
pin 7 Q16-J3Y-NPN (R39 302 B-)
pin 8                                               Q20-2TY-PNP (R54 302 B-ULN2003-16)

Q22-2TY-PNP (R66 302 BE)(R63 302 B-ULN2003-10) control 5V         Q22-Q23 C pin
Q23-2TY-PNP (R67 302 BE)(R64 302 B-ULN2003-11) control 3.3V
Q24-2TY-PNP (R65 302 BE)(R61 302 B-ULN2003-12)

此資料並沒量測完整,目前只量測了一些,就以 pin 1,2 說明一下
pin1 是連接到 Q13,此 Q13為 NPN,SMD編號 J3Y(S8050),B腳接電阻編號 R13(3k歐姆)到未知的地方
pin2 是連接到 Q17,此 Q13為 PNP,SMD編號 2TY(S8550),B腳接電阻編號 R51(3k歐姆)到 uln2003的13腳

reference information:
http://www.ifix.net.cn/thread-21544-1-1.html

底下為實際電壓量測說明:

USB 進來的5V電壓

1117-3.3 的輸出電壓

Q22的 USB-5V輸入端

Q22的輸出端,此壓降需小於 USB5V - 0.2V

Q22的 B 腳控制信號

Q23的 3.3V輸入端

測試座 pin 6 上的電壓

測試座 pin 6再經過一個電阻上的電壓

此為 3.3V輸出

此為 USB5V來到排阻

謝謝收看n_046|

補充內容 (2014-11-5 03:12 AM):
相容易為筆誤,應為相容性 ~ Sorry

网友:
我有看沒有懂!!!   拍謝嚕!!!

网友:
看不懂
不過期待你可以改善它
至少目前知道要避開usb3.0

网友:
還是有看沒有懂!......XD

楼主:
Sorry 上述文章寫的很模糊~
補上1張800x600的圖,同時附了一個高清的檔~ 高清.zip (135.22 KB, 下載次數: 5)

之前只是對這個 I/O信號 3.8V 很懷疑。底下的圖特地畫了 pin 3 與 pin 5 的狀況。
這裏只是描述量測到 3.8xV的由來,是原電路設計出來的。
此電壓是因為信號腳位於 5V 與 3.3V 中間且是經過 diode 來墊高的~

网友A:
我這台上次要 燒25的一直燒都燒不成功
哈哈大大講的很詳細但是我還是不明白,再來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這台上次要 燒25的一直燒都燒不成功
哈哈大大講的很詳細但是我還是不明白,再來研究 ...

hankhu大你的電腦有沒有 USB 3.0 ?
如果有的話~
1. USB 3.0 從 BIOS 關掉先。這裏所看到的軟體相容性有問題,一定要關掉。不然會很各種狀況。
2.如果還不行的話才是把Q22,Q23直接換掉~
http://www.ifix.net.cn/thread-21683-1-1.html
3. 還不行的,才是換 Q14,Q19
原作者因為都是只測他做好的 ghost 檔案,所以 USB 的相容性問題存在。

网友A:
我是一台很的NB所以沒有USB3.0,我改天再拆來研究,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台很的NB所以沒有USB3.0,我改天再拆來研究,謝謝大大

如果不行的話,可以用示波器量量看機器在工作的電壓~
上述那些電壓值都是正確的,如果出現更低的話,就是有問題~

檢查電壓為:
1. Q22/Q23 的輸入電壓 ( PC 來的 USB  電壓)
2. Q22/Q23 的導通輸出電壓,這裏的壓降不能太大~太大就是這晶體需換掉~
3. 檢查你 25系列,腳位工作時的電壓~3.9-3.8應該都算 ok~如掉到 0.7Vdd(3.5V) 的話,應該這裏就有狀況。
4.如都還不行,最多就是抓他的 ghost 來測試及可。

网友B(2015-09-26):
目前找到原因了,此原因應該為 RT809F 應用程式的 BUG,我的電腦為 USB 3.0 內建,只要把 USB 3.0 controller 關掉及可正常。
此問題不只會影響 93C46,也會影響一般的 SPI flash part。這個是機率性的,猜測為程式與 USB 3.0 controller 相容易的問題。

没有向RT809F的经销商和研发者反馈这个问题吗?

你使用的福禄克15B+万用表,表笔尖部分能否来几张特写镜头?我想看看究竟有多细,测试电子线路板尤其是大量采用片式元器件的线路板时是否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找到原因了,此原因應該為 RT809F 應用程式的 BUG,我的電腦為 USB 3.0 內建,只要把 USB 3.0 controll ...

報告滿紅紅,

這個問題我並沒有反饋給原作者,原作者通常會請反饋者先去測試他所放的一個 xp 的ghost 檔,如可 work,通常他不會去看這些問題,就懶的去反饋了。也可能這台是從網友借來的,我不是原買家~哈哈~
那組電表探針,不是 Fluke 附的,是我另外買的分離式多功能探棒~
底下這篇文章有那組表針的完整分解圖,它其實不細 ^^
http://bbs.pigoo.com/thread-5287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