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汽車點煙器內建 5V 1A 替換 3A DC-DC降壓模組

楼主(2014-11-05):
一個老舊的汽車點煙器,上面有一個 USB 孔,但輸出只有 1A~
因為忘了拍照,所以網路抓了2張外觀圖~

拆開來,取出 PCB,此為 MC34063 降壓IC~

把零件拆光光,只保留 Zener ,此 Zener 為 28V 規格(量測出來的)~
後來發現,D+D-共有4顆電阻不該拆,最後又上回去。此為 Iphone/Ipad 電壓檢測電路。

手邊有2個降壓模組:
大的為 MP1584,小的為 MP2307

本想上MP1584那塊,但是空間不夠,就只上了 MP2307那塊超迷你的模組

放個1圓銅板做比較一下

上電壓較正一下~調到 5V

組回~

完機,測試。

收工~

网友A:
有夠迷你模組化,看的要脫窗!
自己也再模型店買一顆DC-DC昇壓模組5V,不知是否同一系列?

不過不是汽車用,準備拿來改裝塞入背景早期四眼怪供電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夠迷你模組化,看的要脫窗!
自己也再模型店買一顆DC-DC昇壓模組5V,不知是否同一系列?

To wkm大
你的這個是升壓IC XR1151

http://www.xysemi.com/System/pdffile/2012102613114873499.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wkm大
你的這個是升壓IC XR1151

這顆是對岸的產品 MT3608, 推測是用同一個晶片封裝的.
http://www.aerosemi.com/chs/showproduct.asp?c1=11&id=38

http://www.aerosemi.com/UploadFiles/P_38_MT3608_2_3829438.pdf

网友:
看到樓主的USB電路部份有那麼多的零件,在看看手邊買行車紀錄器送的點煙器,USB部份只用了兩個零件,其中一顆是78L05,
它的輸出只有100mA

可是外包裝盒卻標示輸出有500mA,果然是便宜沒好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