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100 SPI Flash Programmer

楼主(2014-11-05):
這台~出了 8年以上了吧 (此照片為真實8年前出的機器)~
BIOS 工程師的好工具

上面有個夾子,在以前 BIOS 工程師一開始會用它,
通常我們都直接改板子,換成 pin 針,或換個 socket 座上去,內頂排針轉腳出來接排線。
後來很多人都改用 EM100系列了。

缺點:
夾子容易壞,容易脫落。
機器為台灣公司,貴。
現在很多 SPI 都是走高速信號 (25Mhz/33Mhz/50Mhz/66Mhz),不像以前剛出來的時後,只是取代 LPC ROM 而以~
所以夾子後面的那段線,是特別重要。此圖紅色圈圈與右下排線板是不同時代產品。

网友:
因為收集廢硬碟上的機板,
裡面有些板子上有顆25系列的spi flash,
所以最近買了台這個來試試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5nbd1gh9f78&id=36144590871
土豪金 编程器 USB 主板路由液晶 BIOS SPI FLASH 24 25 烧录器

試了25f512和24c16,都能燒,還算堪用的啦!
不失為便宜的解決方案!

网友A:
那個夾子在後期的板子上幾乎都不能用了...
牛撿了好幾個.. 也不知道能做啥用...

後來, 都嘛是把SPI解下來焊個座給工程師用...
那個SPI Socket早期還都要找客戶拗,
後來乾脆自費買了一捲/100顆...
現在手上還有一大半的庫存的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個夾子在後期的板子上幾乎都不能用了...
牛撿了好幾個.. 也不知道能做啥用...

牛兄,SPI Socket我有興趣,可以告知一下,大概價格和數量嗎?
我大概只要個十個吧!
謝謝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