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OLIN KLT-3760電源啟動瞬間出現開機畫面後無聲無影

楼主(2014-11-05):
諸位先進好~家裡一台KOLIN KLT-3760液晶電視.開機啟動出現開機畫面後就立即變黑屏(無聲無影).電源指示燈仍可透過遙控器啟動及關閉.推測是電源方面問題.電源基板型號為AEP030-37.量測輸出端電壓,+5V(J101)正常,但18V(J102)/24V(J201,J202)均無輸出.不知那位先進能指導提供意見有可能是那顆元件有問題或是需再做何確認?附上電源基板照片...

AEP030-37

AEP030-37

网友A:
參考資料太少!
或許是電源板,或許是AD 板,或許是高壓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資料太少!
或許是電源板,或許是AD 板,或許是高壓板 ...............

先就電源板方面量測請教大大.該電源板AEP030-37 J101排線接腳有一標示"PSON"腳位.是否要先啟動該PSON.其餘18V/24V腳位才會有輸出?當初量測電壓是將電源板拆下,接上電源接頭量測,是否應該先將電源板接回,啟動電源開關後再去量測電壓才會有18V/24V輸出?

网友B:
先將所有電源附載移除  裸測店員啟動後的電壓輸出是否正常

若電壓正常輸出,則造成短路保護的,另有真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將所有電源附載移除  裸測店員啟動後的電壓輸出是否正常

若電壓正常輸出,則造成短路保護的,另有真兇

接上電源線啟動電源開關後,量測輸出18V/24V已有輸出.看來問題不是電源板了...
開啟電源瞬間畫面出現一下就馬上黑屏無聲無影是短路保護的現象喔.看來另有真兇了...
真希望有人提供類似異常維修處理的經驗,透過經驗來找出可能的不良元件.
再試著電源輸出到各界面板逐步量測看看...謝謝~

网友:
高壓板迴路NG(含燈管)進入保護的機率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上電源線啟動電源開關後,量測輸出18V/24V已有輸出.看來問題不是電源板了...
開啟電源瞬間畫面出現一下 ...

既然這樣,一個一個拆裝

看哪個模組造成短路,縮小範圍!!

网友C:
有沒有可能是過壓保護 ?

网友A:
請樓主把全機基板拍照上傳吧!

网友D:
高壓板換一片試試看...就知道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壓板換一片試試看...就知道答案了

要是我有備品是打算這麼做,但我沒有.所以只能在現有機板上作追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樓主把全機基板拍照上傳吧!

待我找個時間將所有基板拍照上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這樣,一個一個拆裝

看哪個模組造成短路,縮小範圍!!

正思考如此來縮小範圍...謝謝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可能是過壓保護 ?

是指高壓版過壓保護嗎?該check高壓版的什元件?我有透過電表電阻擋量測上頭六顆2SK4075 N-MOSFET的Drain-Source端,均呈現開路(-接D/+接S).應該沒壞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樓主把全機基板拍照上傳吧!

先前電源板輸出均OKAY.問題可能出在高壓板.想檢測高壓線圈,不曉得那位大大能知道其內外圈的接腳為何?
高壓板為KLS-EE37HK(B1)

T-CON板

T-CON板

网友:
腳位我也不知道,東西在你手上!
實際量測並記錄每對針腳阻值,比對兩顆變壓器就知結果,一般運氣不會那麼背,
兩顆一起壞,或是壞到兩顆阻值都相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