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住]機械式電子鍋開關板不能彈起?

楼主(2014-11-05):
機械式電子鍋不論是不能煮或是一直煮,多是壞微動開關

今天遇到一台日立機械式電子鍋一直煮
原來是肚臍不能致動,過熱時也不能讓開關板彈起

機械式肚臍三太子不曾拆解過,沒經驗
請教先進,肚臍它是靠何種原理讓開關板彈起? 肚臍還能救嗎?

補充內容 (2014-11-6 08:29 PM):
以上三張圖片為它牌機械鍋示意,更正:故障鍋是TECO機械鍋! 圖片在12樓之後~

网友A:
請參考...
電飯鍋(機械式)原理及簡單維修
大同電鍋

不是加熱片就是溫控開關(網路抓的圖)...

忘了中間那顆叫啥...原來叫磁鋼限溫器(磁力會因為高溫而逐漸衰減)...
網路抓的原理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
電飯鍋(機械式)原理及簡單維修
大同電鍋

讚讚!  三太子欠缺肚臍實務,感謝啦!

网友B:
那個肚臍是...溫度控制開關(限溫器)

參考下列這個...裡面有說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6043136098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肚臍是...溫度控制開關(限溫器)

參考下列這個...裡面有說明....

肚臍60+運費40+跨行15=115
啃! 收修還賠~
來把彈簧拉長一點看看~

网友C:
這個60元買的到算不錯了
X印一個500元一定要給他換
不外賣

网友D:
引用 楼主:
肚臍60+運費40+跨行15=115
啃! 收修還賠~
來把彈簧拉長一點看看~

這東西確實是叫磁鋼限溫器,在購買之前請再確認發熱盤表面是否有凸起物(米粒),
以及內鍋是否有凹傷,這兩種原因都會造成內鍋與發熱盤之間無法密合影響導熱效果

网友E:
不插電,拿掉內鍋。用左手按壓磁鋼限溫器,右手同時按壓煮飯蹺板開關.....仿煮飯動作

再放掉按壓磁鋼限溫器左手(飯煮熟了)看連動的煮飯蹺板開關是否會卡卡不跳脫...區分磁鋼限溫器不良或是連動的蹺板開關卡卡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60元買的到算不錯了
X印一個500元一定要給他換
不外賣

呵呵! 殺肚臍來賣也是生財的方法,感謝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肚臍60+運費40+跨行15=115
啃! 收修還賠~
來把彈簧拉長一點看看~

三太子大果然是佛心,修東西收費這麼實惠...還是送修的是MM的關係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插電,拿掉內鍋。用左手按壓磁鋼限溫器,右手同時按壓煮飯蹺板開關.....仿煮飯動作

再放掉按壓磁鋼限溫 ...

維修完成後的實際煮飯測試,一天如果修個三五個電子鍋那就可以開自助餐了!

所以請以乾淨的棉毛巾,弄濕以後當作米,平鋪在鍋底, 煮熟跳保溫收水後,就可以觀察棉毛巾上的訊息(焦鍋.保水度)從而得知是否完修!

還是有7# tsao0427大大 教導 鍋外底和加熱板間有異物或內鍋變形加熱板變形,影響導熱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東西確實是叫磁鋼限溫器,在購買之前請再確認發熱盤表面是否有凸起物(米粒),
以及內鍋是否有凹傷,這兩種 ...

感謝曹兄,之前爬過您的發文,從此之後經手的電子鍋的肚臍都馬會清一清,髂髂ㄟ

測量內鍋弧深4mm,與發熱盤弧峰相吻合

發現這鍋內上緣(12點/6點)有裂痕,放入內鍋都會卡卡,難道又是摔鍋家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插電,拿掉內鍋。用左手按壓磁鋼限溫器,右手同時按壓煮飯蹺板開關.....仿煮飯動作

再放掉按壓磁鋼限溫 ...

感謝 lkk,試了! 空鍋測試都正常說

開關板臂目視馬正常。是加入內鍋就會,出問題,不彈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插電,拿掉內鍋。用左手按壓磁鋼限溫器,右手同時按壓煮飯蹺板開關.....仿煮飯動作

再放掉按壓磁鋼限溫 ...

這TECO電子機械鍋曾被修理,寫什毀 看攏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TECO電子機械鍋曾被修理,寫什毀 看攏無

來..來...爆米花您來........

老灰狼...看圖說故事....說給您聽....

SP1011101....維修日期....101年11月1日

X 電.....微動....意思是....不過電....換微動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來..來...爆米花您來........

老灰狼...看圖說故事....說給您聽....

加五分,還想嘉芬嗎?
SP  FI  代表啥咪?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五分,還想嘉芬嗎?
SP  FI  代表啥咪?

SP 是不是 代表 備著 年月日 FI 溫度保險絲 不知對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五分,還想嘉芬嗎?
SP  FI  代表啥咪?

OK~~OK....

老灰狼...擱來博爻......問看麥!!!...

SP  =  support

FI  =  Fire

网友:
SP1011101 = 完修 101 11 01
X電 FI 微動 = 故障情況沒過電 換FUSE 換微動

先說 狼毋係哇台ㄟ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五分,還想嘉芬嗎?
SP  FI  代表啥咪?

SP1011101 = 公司名/維修員名   101 11 01
X電 FI 微動 = 不過電, 換溫度FUSE . 換微動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E:
SP1011101 = 公司名/維修員名   101 11 01
X電 FI 微動 = 不過電, 換溫度FUSE . 換微動開關

籤詩說: NP FI MS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太子大果然是佛心,修東西收費這麼實惠...還是送修的是MM的關係泥

這台TECO鍋一直煮,開關坂不能彈起,找不出異常
做標記,打算將外鍋殼體與上殼分離

如果沒有旋緊的工具,請勿模仿拆卸! 否則會裝不回去

一咖6狼鍋,分解後桌子還放不下

猜想上下兩道裂痕,是失圓卡內鍋的兇手

自製夾具夾緊縮裂,裂痕融合

融合處修飾

外觀生銹處白漆糊一糊,代表三太子對哩有尬意

運氣不錯,10 CC的水炊煮,開關板會跳起說~
感謝前輩指導,完修!

网友:
所以塑膠框變形失圓導致不會跳起...

网友F:
恭喜完修
內鍋被裂開處向內變形夾住了..謝謝分享捏

如果是我自己的鍋
我大概黏完會用鎖機車塑膠鈑片那種8字形鐵片在那2處裂口處
以免熱後膠變質脫膠  <-----但是真的不好看n_021|
但是以我黑白舞的精神來說...我更可能一決定有懷疑想處理那裡的時候就用磨的
把向內凹的地方磨掉
拍謝...三太子別在意事後諸葛喔  以上純打屁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
內鍋被裂開處向內變形夾住了..謝謝分享捏

拍械!沒看到回文....
那2處裂口處是蒸氣水的水槽,必須要封裂及止漏
不然內部會沉積一片片的稀飯膜、受潮....

融膠烙鐵可修改自製~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0%E7%83%99%E9%90%B5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械!沒看到回文....
那2處裂口處是蒸氣水的水槽,必須要封裂及止漏
不然內部會沉積一片片的 ...

謝謝三太子大點撥唷
以前也試過融補裂膠
但是沒有您的好手路和技巧
以至於都不太能受力或耐溫
下次有機會好好練習一下
免得辜負了三太子大的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