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 42 吋液晶不開機。 LE42Z700A

楼主(2014-11-06):
各位專業前輩大大,小弟有一事請教。

大哥一台西屋42吋液晶,不開機,(沒待機電源)

判斷先從電源板起 。 型號為 : 40-E41C0-PWG1XG

初步目測,無虛焊,爆容,燒糊,...等等現象。

圖一 SBV 沒有 3.3V。 順便請問是不是短接 3.3VSB及P_ON即可開啟電源。(在沒有MCU信號回饋的情況下)

是不是直接查找初極部分的整流橋電路,看看是否有進來110V。再進行判斷次級部分。

(這次有加負載燈泡,感謝上次提問時,各位專業前輩提醒,....。)為求謹慎,避免故障點擴大。

另外請教一個碳膜電阻的疑問 ! 如圖所示,感覺好像色環標示值與測量值不符。
請問是否正確 !!? (感謝cvista 大大 送我的萬用電錶 ,讓我可以實現理論與實際操作)

我算出是很誇張的阻值。 ?? 100000K 歐姆

因為有上一次電源的開啟問題,自己的知識不足,而把電源搞壞,所以這次為求謹慎,再次發問,

希望專業不吝指教,謝謝。

而這次也有稍微充實自己的 電子基礎,所以還是望各位專業指導,以求更近一步完修。謝謝。

有這片電源板的專業前輩,也請提供線路圖供小弟參考,免得反向跑線覆查費時費力。謝謝。

這是一片 P+I 版 , 請教上面標示 P_ON ,BL_ON,A_DIW3.3VSB
就小弟的知識理解,是否為 : BL_ON 為開啟高壓信號線腳位P_ON 為主機板MCU電路回饋的
開啟信號電源腳位A_DIW3.3正常應該是輸入AC110V時就會有的DC3.3V待機電源腳位,此時代機紅燈(發光二極體)亮。

以上有錯請專業指導,謝謝,感激不盡。

補充內容 (2014-11-6 05:49 PM):
拍謝 ! 色碼應該是 棕黑銀金,所以阻值應該是0.1歐,但測量卻又是1.0,所以可能故障。

网友A:
查一下光耦合二極體 是否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光耦合二極體 是否故障

謝謝指導 ! 等會馬上查。

网友B:
1.你的圖標的vsb的腳位跟你畫的不一樣喔!!
2.0.1︿跟1.0︿若做限流電阻去整流用的話.則無太大差異(若做電晶體對地限流用則太大了.況且你是在板上測量會有誤差值.要準則需空焊或拆下量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的圖標的vsb的腳位跟你畫的不一樣喔!!
2.0.1︿跟1.0︿若做限流電阻去整流用的話.則無太大差異(若做 ...

謝謝指導 ! 那請問待機電源是哪一腳呢 ? 是右邊第三格那腳嗎 ?

還有請問啟動是 3.3V + P_ON 對嗎 ?

一直不敢衝動做短接,要確定後才趕上電短接。

已排除上圖的電阻故障。謝謝。

网友C:
先測有沒有3.3V 沒有在測3個大電容有沒有DC156V有就查3.3V的元件 或IC 再貼電源板全圖 和3.3V IC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測有沒有3.3V 沒有在測3個大電容有沒有DC156V有就查3.3V的元件 或IC 再貼電源板全圖 和3.3V IC元件 ...

好的 ! 謝謝,明天再試試。看看結果怎樣。

网友D:
拍謝 ! 色碼應該是 棕黑銀金,所以阻值應該是0.1歐,但測量卻又是1.0,所以可能故障
=============
1.電阻要拆下來,測量才準
2.電表有誤差值

网友E:
偷吃步,使用吸錫槍,吸乾淨電阻的任一腳銲錫,即可測量正確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謝 ! 色碼應該是 棕黑銀金,所以阻值應該是0.1歐,但測量卻又是1.0,所以可能故障
=============
1.電阻 ...

是阿 ! 電阻故障,換上新的後,待機電源已正常,再來就是開啟後測量 12V,24V,5V,看看正不正常了。
謝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偷吃步,使用吸錫槍,吸乾淨電阻的任一腳銲錫,即可測量正確阻值。

原來還有這招 ! 學習了,謝謝。

楼主:
電源板已經完修了,24V可以出來了,但是主機板可能也故障了,無法正常啟動,經過志哥指導,已經可以確定是主板故障了。

楼主:
換上公板後 ! 終於完修了。謝謝大家的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