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 TP-LINK TL-WR703N 路由器 micro usb 壞了還有救嗎?

楼主(2014-11-06):
買一個micro usb還接的回去嗎?還是買DC母座,但我就不知道要找哪接電了

補充內容 (2014-11-6 04:21 PM):
TP-LINK TL-WR703N

補充內容 (2014-11-9 09:18 PM):
(已解決)

楼主:
我最後買DC座修理,接線出來用的,跟改一條DC插頭
接出來的線,我怕掉,隨便貼一張絕緣膠布
修修改改的好了
通電!可以了收工~謝謝大家

网友:
電路板上的銅箔都還在,買一個micro USB是可以接得回去.

网友:
掉皮了, 直接飛線, 安個 USB A 或 USB B

网友:
1.銅箔以掉落沒救了,不可能將母座焊回
2.得自己另外拉線出來處理

网友:
信號銅箔已脫落, 但這個USB座僅負責供電, 可以將正負極銅箔防焊漆稍為刮除, 然後找個母座焊回.
重點在於要固定好,不然一碰就又掉了.

可參考三太子大作:
http://bbs.pigoo.com/thread-53797-1-1.html

楼主:
好的!謝謝大家,我明天去電子商場買回來焊,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謝謝大家,我明天去電子商場買回來焊,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能不能成功,考驗你焊接的功力.
這個micro USB座是用來充電用的,所以只要接最左和最右這2隻接腳就可以了,中間3隻接腳不用接.
接完後要加強固定插座,否則又會發生相同的悲劇.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謝謝大家,我明天去電子商場買回來焊,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不用買一個

原來的焊回就好

把焊點 先重焊 讓上面有一點錫之後再清理插座   一樣用焊錫清

之後先和電源腳  在焊外圍  外圍要焊牢  才不會脫落

网友:
micro USB座掉了再銲回去就好了,這台可以玩的東西很多,
網路上還有很多改機的資源,我也改 RAM 和 Flash ROM.
這裡有WR703N電路板的線路圖.
http://wiki.openwrt.org/toh/tp-link/tl-wr703n/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