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TOTOLINK N300+ 分享器故障

楼主(2014-11-06):
這台分享器現在症狀是
WIFI一直有連線可以連接  但是時有時無IP
開網頁的速度也不穩定
懷疑是IP相關零件問題
請求高手指點

网友A:
先查外接電源變壓器與板上電源迴路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外接電源變壓器與板上電源迴路是否正常........

ysc大  電源量測如圖 還請指點

不知道電源有問題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ysc大  電源量測如圖 還請指點

這樣判斷不出來啊,因為不知道變壓器輸出規格,
建議用示波器測一下電壓波形,看漣波值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判斷不出來啊,因為不知道變壓器輸出規格,
建議用示波器測一下電壓波形,看漣波值是否正常。

YSC大
您看我像是有示波器的人嗎?

這個變壓器 DC9.0V--0.8A
我是懷疑CPU.IC有接觸不良
這台分享器是放公司用的
用了約一年沒有關機過
昨天早上連得上WIFI
但無法傳輸

网友A:
引用 楼主:
YSC大
您看我像是有示波器的人嗎?

只是良心建議,從網路上怎能判斷您是否有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良心建議,從網路上怎能判斷您是否有示波器?

謝謝大大的熱心建議
我的意思是說我是新手
哪會有那麼好的裝備

网友B:
大大:

1.更新韌體,重設定
2.確認保固期,未過送修

网友C:
  若裝備有限, 不妨先將電解電容換掉試試吧! 或許電容老化容值不足了.

  僅供參考, 歡迎指教.

网友D:
長時間使用阿

電容全換
原來的變壓器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

1.更新韌體,重設定

謝謝大大的建議
我試試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裝備有限, 不妨先將電解電容換掉試試吧! 或許電容老化容值不足了.

  僅供參考, 歡迎指教. ...

謝謝大大的指點
先換電容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長時間使用阿

電容全換

謝謝大大的指導
先換電容看看
大大都這麼晚睡哦

网友:
如果是我就會先買壹台new AP 或是你有其他台AP可以先換上,先確認到底是我AP的問題
還是"中華電信or其他你辦網際網路的廠商"的問題

釐清後,在來修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指導
先換電容看看
大大都這麼晚睡哦

我上個月才去x坤買1台TOTOLINK N300RE,回家安裝不能安裝,隔天拿去x坤給店員確認昰NG品,馬上換1台給我,這台昰3年保固,1年內故障換新,所以建議您可以先確認過保了沒?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指導
先換電容看看
大大都這麼晚睡哦

有好幾台好比對
確定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上個月才去x坤買1台TOTOLINK N300RE,回家安裝不能安裝,隔天拿去x坤給店員確認昰NG品,馬上換1台給我,這 ...

我在看有保固嗎?

网友D:
有阿  這台是保固兩年
只要付運費
條款:http://www.totolink.com.tw/index ... p;information_id=13

但是已經拆了     就靠自己修好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阿  這台是保固兩年
只要付運費
條款:http://www.totolink.com.tw/index.php?route=information/informat ...

對阿  已經拆開來了
只好修修看了

楼主:
剛剛更新韌體後 用了30分鐘沒問題
把機殼裝回去馬上不行用
它好像怕熱ㄝ....

网友F:
既然沒保固了,又知道是熱當的問題,
那就鑽些散熱孔,或加風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沒保固了,又知道是熱當的問題,
那就鑽些散熱孔,或加風扇.

大大的主意不錯 謝謝你

网友G:
上蓋不要蓋就好了

网友H:
我不太會改裝,所以買這種簡易NB散熱墊 https://tw.mall.yahoo.com/item/p090433624069
來做小烏龜和分享器的散熱。有吹涼多了

約三年前看到這個牌子。買了 N300RG基地台和N300UT 網卡。
N300RG用了快三年時開始出現連線變慢、熱當、後來WAN無法連線,送修後換回一台良品。
目前是網卡也開始會當,重插就又好了,我看早晚也會掛。

可惜了:剛查詢你的序號,保固到2015/2/9
http://www.tamio.com.tw/tamio/support/warranty/warranty-enquire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不太會改裝,所以買這種簡易NB散熱墊 https://tw.mall.yahoo.com/item/p090433624069
來做小烏龜和分享器 ...

是喔 還在保固說... 已經放棄修理了...這台也是同事沒用到送我的  放公司用
也不清楚買多久了
現在公司還有一台可以用  先不用買
謝謝大大  還幫我看保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蓋不要蓋就好了

一般家裡用是沒關係
再上班用的話就怕有油氣
也怕不穩定
謝謝大大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