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h6ima-e35 不開機,可觸發,但有短路現象與大家請教

楼主(2014-11-06):
大家好
今天上來跟大家討論這片故障主機板,為何討論呢?因後來發現保內就送修
雖然差一個月過保囉,不廢話開始吧!
主角:msi h6ima-e35 (b3)
故障原因:可觸發,但風扇轉一下又停,停一下又開始轉,就這樣一直重覆
檢測:從學習及經驗都知道因該機板有短路或PCR三步第一步P有問題
我先拆下cpu的12v 4pin開一樣,明顯是24pin這邊囉,先量綠線及power good
的電壓,發現有5v,觸發後綠線拉低,但pg不跳動,一樣5v不動,斷電量atx上幾
個阻值發現都是滿大的不像短路,後來發現atx有一支腳歪了以為是軟的
結果調正後測試一樣,各個重點電壓cpu 記億體 橋 匯流排電壓都1v左右偏低
後來發現保內就先送修,因快過囉,想請問大家如果以後遇到此問題如何繼續
查修下去呢??

主角

主機板型號

測量atx的組值,發現-12v無法量測組值

頃大家多多指教,還有為何量測主板電表數值都會一直跳動,這是正常嗎??3Q~

网友A:
J大~~
風扇轉了一下,停了一下又轉,個人認為並無J大所說的短路狀況,只是這片主機板是整合橋,使用時溫度會很高,
又沒風扇幫助散熱,橋虛焊的機會滿高的,另一可能原因是BIOS,BIOS重燒試試,如果重燒BIOS後症狀還是一樣,那.....橋虛焊的機率應該有九成以上吧...個人見解,提供參考

网友B:
個人遇到asus H61晶片組的慘劇,cpu是G850 1155腳位

後來一次的故障就是通電後會一直跳電重新上電

送回檢測又被直接送回,說沒問題

後來,我碰巧的,拿張PCI-E顯卡接上,就沒問題了

所以說,喂,檢測的,我是要用內顯好不好

這款的超難弄的原因是,內顯的顯示線路在板子上,但是gpu部分在cpu

根本是互推皮球.

网友C:
H61問題滿多的
我遇到的是
GA-H61M-DS2(2.0)
USER裝了GT730
不能開,那就算了
改BIOS最新F10A,開機OK了...
但問題來了
使用GT730後,CPU風散就不會轉了...
拔掉GT730..OK,改專裝GTX-6XX也OK
裝上GT7XX,CPU風散就不會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大~~
風扇轉了一下,停了一下又轉,個人認為並無J大所說的短路狀況,只是這片主機板是整合橋,使用時溫度會很 ...

john大其實你說的橋故障我有懷疑過,因我知道新板子1155很多都是整合橋
加上手上沒有pci-e debug或pci-e假負載可測,暫時假設它好的

測試後感覺橋的可能真的滿大的,還好過保前一個月掛不然又要花$$買板子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遇到asus H61晶片組的慘劇,cpu是G850 1155腳位

後來一次的故障就是通電後會一直跳電重新上電

所以這麼說來h61這顆整合橋故障滿高的,所以大大也覺的是橋故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H61問題滿多的
我遇到的是
GA-H61M-DS2(2.0)

car大
你遇到這種問題也是橋的問提嗎?會不會是電路設計上的bug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john大其實你說的橋故障我有懷疑過,因我知道新板子1155很多都是整合橋
加上手上沒有pci-e debug或pci-e假 ...

還好還沒過保,趕快送去給微星維修,讓微星去傷腦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這麼說來h61這顆整合橋故障滿高的,所以大大也覺的是橋故障嗎?

這倒是沒辦法下定論,因為我手邊沒有多的1155 cpu可以交叉測試
所以沒辦法釐清到底內顯故障是在cpu內部或是主機板上面的顯示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好還沒過保,趕快送去給微星維修,讓微星去傷腦筋吧~~

星期四晚上就寄全家寄去了囉,運費30元,收到我的案工程師一定很幹,又要做BGA回焊耗時工囉!

請問南北橋一顆晶片都很貴嗎?除了工資外,不然大家都說
壞這兩個建議別修了,這是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倒是沒辦法下定論,因為我手邊沒有多的1155 cpu可以交叉測試
所以沒辦法釐清到底內顯故障是在cpu內部或 ...

這種問題有時後因該電路設計和軔體編寫好壞,還有相容性有關

忽然讓我想到我們公司最近進的一批聯強電腦是ga-h61m-d3h和hv
在win7下開我們公司java會發生畫面破圖破字不然就是顯示器畫面一關一亮
幾次後右下驅動就寫驅動程式發生不明錯物, 然後java就當機囉,但os沒當
我還苦腦這麼辦才好,不只有一台,只要是那款板子都這樣,真是QQ

換過intel公板驅動沒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種問題有時後因該電路設計和軔體編寫好壞,還有相容性有關

忽然讓我想到我們公司最近進的一批聯強電腦是 ...

公司的java?

或許可以嘗試著去抓舊版本的java
說不定是因為網頁的java語言是舊版本的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的java?

或許可以嘗試著去抓舊版本的java

我上班醫療單位所以醫療系統幾乎80%程式碼都是java寫的

版本夠舊囉java 6 update 16只能用此板,其它版本系統就開不了
重點發生這事醫生火大念我,程式不是我寫的我更火大

搞硬體維修還整天幫軟體部門debug程式, 真的很幹!

楼主:
這片主板星期一回來囉,昨天看一下測試確實修好了

修好後我看不出修那邊,只有多出兩張ok的貼紙,因該有跑過qc這一塊
清太乾靜,或許故意不讓我知道,因我寄去有寫說告知故障點

打電話去問客服也說記錄只有寫更換零件
我想因該不是通病不敢寫就是整合橋故障,開機一分鐘橋散熱片就溫溫的
想必橋因該是很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