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沒有開熱水卻有瓦斯味

楼主(2014-11-07):
請問一下
有時候我明明在家中只有開冷水水龍頭
而且我看熱水器也沒有點火
但是卻可以聞到瓦斯味
請問有網上朋友也有這樣情況嗎
請問該如何解決呢

网友:
先用肥皂水檢查哪裡漏氣。

网友:
  若家中採用液化石油氣:
    參考 2# 先進的建議.

  若家中採用天然氣:
    管線所有閥全關, 紀錄氣表數值.
    管線所有閥全開, 但設備都不開啟, 一段時間後紀錄氣表數值.
  理論上兩次數值應相同才是; 若前後數值有差異, 那可能管線、端點有洩漏, 或設備有損壞, 快找天然氣公司或合法的設備業者到府處理.

网友:
很多熱水器裝置,並沒有現在電視報導,上面加什麼熱水器排氣管,且都在浴室外的窗口旁,

於是洗澡的時候,為求通風不關窗戶,常常一邊洗澡,一邊聞到一氧化碳或燃燒不完全的瓦斯味

鼻子敏感的人,在不是很通風的浴室或廚房,有時候在使用瓦斯爐半小時或一個小時,還能感覺到瓦斯味
如果不是以上的情形
請參考gi0001tw大大提議.有空的時候自行抓漏看看.
或如nessie大大建議.直接找相關業者過來處理,畢竟居家,安全安心第一

楼主:
我會先採用nessie的做法
不過因為這現象不是每次都會發生
所以有點傷腦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會先採用nessie的做法
不過因為這現象不是每次都會發生
所以有點傷腦筋

管線是不是有一段用軟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線是不是有一段用軟管

哪的管線呢
我知道有段有看到是換軟管
回去我再拍個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的管線呢
我知道有段有看到是換軟管
回去我再拍個照

瓦斯味代表從瓦斯管洩漏

网友:
在Mobile01也有發問同一個問題?
如果確定是熱水器跑出來的話,就加裝進水口的逆止閥!
熱水器外殼打開來看,水盤是否有被水槌所啟動?

网友:
氣體是看不到的,只憑所見、聞、色(魯夫霸氣)就認定是瓦斯,空憑猜測這永遠無解。
請專業人員來鑑定,除現場仍在,卻失時效性,因氣體會隨空氣流動的。

有所疑慮不如直接買個儀器,直覺式瓦斯偵測器,只要有電全天候監控。
以下有聲音/閃光警告

外接附加價值:消防總機連結、電磁閥、訊號.....等
以上參考(非置入性行銷)

補充內容 (2014-11-8 05:58 PM):
A大有啊
例:餐飲業或有瓦斯管線大樓吃消防主機的電,大多會設禁聲不然會嚇死人,等要安檢在開啟(不代表本人立場)。
以上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