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充電器內的電阻燒黑不知用幾多歐

楼主(2014-11-07):
充電器沒電壓輸出,拆開內有一顆綠色電阻燒黑,因燒黑看不清楚色環用幾多歐,好似紅綠金金,但不肯定,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A:
建議樓主拍一下背面
如果可以,稍微跑一下線路
看看該電阻是接到哪,可以有個方向推斷

网友:
TL431相關的

要跑線路

也可能跟LED指示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樓主拍一下背面
如果可以,稍微跑一下線路
看看該電阻是接到哪,可以有個方向推斷 ...

网友B:
看來應該是輸出端的限流及LED控制電阻,所以應該是1.5歐電阻(好像很少看到2.5歐的電阻)。
這樣的話,輸出電流大於約400mA左右時LED會亮。小於400mA電流後LED會熄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應該是輸出端的限流及LED控制電阻,所以應該是1.5歐電阻(好像很少看到2.5歐的電阻)。
這樣的話,輸出電 ...

謝謝幫忙跑線路 ,去找15歐電阻
你說得對輸出5.2V400MA

网友:
小強大--robotai大說的是----看來應該是輸出端的限流及LED控制電阻,所以應該是1.5歐電阻(好像很少看到2.5歐的電阻)。感恩

网友:
是1.5歐,不是15歐喔。

其實如果那LED亮不亮不重要的話,直接短路那電阻應該也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