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苯妹的護貝機 LM4221H

楼主(2014-11-07):
圖書館的美眉有夠笨,一次能弄壞三台。有尬意乃大無腦的! 請登記

底殼那麼多洞,只有四孔有螺絲

機型:AURORA LM4221H

有時主板有散熱板的晶體,因晃動、墜落應力,三腳會脫焊

有時是上、下加熱片會斷路。長像二極體(橘色)那顆是常溫90K NTC感溫(同電磁爐)

鎳鉻絲熔斷處解除一圈,直拉,夾回接頭

最常見就是護膜多圈捲繞,黏緊,無法取出

使用者多馬不看說明書(第三項)

面板的警告,也是看不到

放鬆馬達四顆螺絲,撥動滾筒夾出護貝膜,一百塊輕鬆到手

開機預熱,274W

預熱綠燈亮,即可操作! 歡迎閣來晃乃~

网友A:
POP大,倫家下次BRA不小心夾住了。再來請您拆除啦!

网友:
太子爺真厲害連公家機關都指名添香油

网友:
感謝popcorn大大的解說分享!

网友:
三太子有時要注意那個上下壓桿滾筒上面有時會有護貝膜的殘膠
沒清掉大小張照樣給你黏進去捲成一捲~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P大,倫家下次BRA不小心夾住了。再來請您拆除啦!

BRA不慎被捲入:
如果被燙平,請將機器後側"退紙"開關向下按住,退出
萬一不幸卡在機器上面,請撥119找消防隊

网友B:
我我我~~~我要登記乃大無腦的~
請問三太子,需要排隊幾個10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我我~~~我要登記乃大無腦的~
請問三太子,需要排隊幾個10年啊?

哩頭香,毋免等!
上班日直殺圖書館..............................................................申辦借書證
等到乃大幫你護貝時,你就請教她: 安抓才不會夾到

网友:
▲ 是廠商的問題,說明書寫在那個位置,誰看得到啦

网友C:
這個是 草本 的有夠利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哩頭香,毋免等!
上班日直殺圖書館..............................................................申 ...

安捏.....我碼麥來辦....借書證....

爆米花...乃大...什麼時候值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是 草本 的有夠利害!

呵呵!有草本~~~~
大家才能多修一點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捏.....我碼麥來辦....借書證....

爆米花...乃大...什麼時候值班??? ...

報告老狼,爆米花代答一下!
三太子一早出門去辦借書證!
到現在還沒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