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視油畫求助

楼主(2014-11-08):
電視會不定時出現畫面異常(油畫),但關掉電源重開又正常顯示,平時關機會有像蚊子一樣的高頻聲

這是面板的型號
有換過4塊邏輯板(LC320/420/470/550WU_120HZ 6870C-4000H)
不知道是不是都只剩好幾年前庫存品的關係,排線也有換過還是一樣

請問各位高手有可能是哪裡的問題嗎?有什麼可以替代的邏輯板?
還是是面板壞了?

感謝!

楼主:
請問用公板到淘寶買OK嗎?換公板的話倍頻板和電源板是否要跟著換?
有什麼推薦的板子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用公板到淘寶買OK嗎?換公板的話倍頻板和電源板是否要跟著換?
有什麼推薦的板子嗎? ...

http://bbs.pigoo.com/thread-53643-1-1.html這我改的 你看看 你也可以用樂華 不過樂華我沒用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換有很多問題想問
請問邏輯板和高壓板也有萬用板可以用嗎?
這個問題有可能是面板壞掉嗎?
如果我將邏輯板~倍頻板~主板~電源板都換掉是否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換有很多問題想問
請問邏輯板和高壓板也有萬用板可以用嗎?
這個問題有可能是面板壞掉嗎?

這都要測看看 理論上我改120m 還沒遇到面板壞 如果要改公板 電源板需要滿足公板的條件
也就是電源輸出必須 有en 5vbs  +5v 12v +24 這些電壓一定要有  如果沒有 改不了 如果是要用通用電源板
那要看原來的瓦數跟安培數是多少 不然點起來過不久會燒  如果直捷從淘寶買 要注意 大陸昰220v 價格比較便宜都這種  台灣 昰110v 所以要買寬電壓板 110v~250v都可以用的 你目前的問題是油畫  不是邏輯板就是主板 面板的機會很低 一般來說除了 沒有邏輯板的面板才有可能 那高壓板現在沒問題 暫時先不用管 先釐清你得電視問題出在哪

楼主:
感謝playart的教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