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針表X10K擋的電阻燒了

楼主(2014-11-08):
因燒黑了看不到用幾多歐
請各位大大指導圖中R26應配幾多歐電阻

网友:
1.可先自行上網搜尋相關線路圖.
2.燒毀的原因?其他電阻檔位正常嗎?

楼主:
其他擋正常,因用電阻擋量電壓燒了粒電阻

网友:
吃午飯前花了些時間掃描「正版」原廠手冊,這表示當年我曾經擁有 ,以下連結請試試能否順利下載存檔,您要的答案在最後一頁。

网友:
根據線路分析R24,R25也有可能故障了,最好檢查一下.

网友A:
實際上不同型號 電阻編號一樣  電路上會有差異

找到另一版提供參考

网友B:
我目前用 CX506a,再上一個是服役二十多年的 CX505,品牌都是 "sanwa" 與苦主的 "sunwa" 差一個字母耶!內部電路可能有些差異。

网友:
是仿冒 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實際上不同型號 電阻編號一樣  電路上會有差異

找到另一版提供參考

謝謝提供電路圖

网友C:
指針電表內部的電阻數值與表頭的滿刻度電流值有絕對關係,也就是說兩種不同品牌外觀相似的三用表只要是電流表規格相同電阻是幾乎一樣的。
電流表的規格表頭面板上就有標,樓主的這款是DC 20K/V 也就是 50mA 的規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電流表的規格表頭面板上就有標,樓主的這款是DC 20K/V 也就是 50mA 的規格。

1/20k=50μA........50mA 就太恐怖啦!

由於表頭兩端還有並聯其他電阻電路,所以表頭滿刻度電流絕對低於 50μA。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20k=50μA........50mA 就太恐怖啦!

由於表頭兩端還有並聯其他電阻電路,所以表頭滿刻度電流絕對低於  ...

不好意思打錯字母了,是 50uA 沒錯。
又旁邊各有兩個 20K 的電阻並聯相對於錶頭的內組,是分不了多少電流的。
儀表界都是這樣標示用這種規格的表頭居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指針電表內部的電阻數值與表頭的滿刻度電流值有絕對關係,也就是說兩種不同品牌外觀相似的三用表只要是電流 ...

也就是說直接撇除表頭分壓電阻  直接解析反推輸入端的分壓電阻
燒掉的地方正是前面的電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說直接撇除表頭分壓電阻  直接解析反推輸入端的分壓電阻
燒掉的地方正是前面的電阻 ...

依稀還記得以前上儀表課時,老師還故意將此型電表線路圖上的某顆電阻數值拿掉,要我們自己計算出其阻值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依稀還記得以前上儀表課時,老師還故意將此型電表線路圖上的某顆電阻數值拿掉,要我們自己計算出其阻值來 ...

這個解析法讓我有震撼到
以前從來未曾這樣思考過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個解析法讓我有震撼到
以前從來未曾這樣思考過

這純粹只是歐姆定律的應用與計算,當時還沒教到電晶體呢,況且我還是電機科系的。

其實很簡單,只要將電路簡化自己拿紙畫一遍,將直流電壓、電流與歐姆檔各畫一個檔位的線路出來,這樣就只剩幾顆電阻了,一下子就算出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打錯字母了,是 50uA 沒錯。
又旁邊各有兩個 20K 的電阻並聯相對於錶頭的內組,是分不了多少電流 ...

沒錯,常見 370 系三用表表頭規格大都稱為 2kΩ/50μA,所以不經分壓、分流電阻最靈敏的電壓檔是 0.1V,電流檔是 50μA,很多電表甚至將這兩檔做在同一位置上,因為 50μAx2kΩ=0.1V。

由於電表表頭電路還有其他電阻存在,前面提到的 2kΩ/50μA 是整個表頭電路等效值,6 樓電路圖那兩個 20k 並聯其實影響不小(2k/10k=0.2 影響20%),這兩組電阻並聯後等效電阻是 10k,再跟表頭阻抗並聯,若要維持 2k 等效電阻表頭阻抗勢必要提高,由於電阻分流的結果,表頭滿刻度電流也要降低,以 YF-370A 為例,表頭滿刻度電流標示為 46μA,阻抗為 2.5KΩ,10K 並聯 2.5K 剛好是2K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這個解析法讓我有震撼到
以前從來未曾這樣思考過

這是高工電子儀表課程基本的考題耶。

网友:
不知道樓主的表能不能測 DC 10A 的? 型號SUNWA YX-360TR N-A 應該是可以的.
BTW,看樓主頂樓的圖,比較像不能測 DC 10A的 SUNWA YX-360TR E-B,
---------------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用 CX506a,再上一個是服役二十多年的 CX505,品牌都是 "sanwa" 與苦主的 "sunwa" 差一個字母耶!內 ...

sanwa是日本的三和 , sunwa估計是大陸副廠,還見過叫 samwa 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這是高工電子儀表課程基本的考題耶。

ysc版主您好:

那是30幾年前....高工電子儀表課程基本的考題了.....

當時還沒有...APPLE II....網際網路......才會學這個....

現今的電子儀表課程....還會教這個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現今的電子儀表課程....還會教這個嗎???

不知道耶,可能連 SCR、TRIAC、UJT、PUT 也找不到老師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耶,可能連 SCR、TRIAC、UJT、PUT 也找不到老師教了!

這些工業用的閘晶體...已經過時了.....
大概只有一些LKK級的老師才會吧!!!.....

現今高一電子科...都直接在玩....無穩態多諧振盪 led....
哪像以前...還在玩真空管....焊接"巴黎鐵塔".....
話說當時....拿"焊槍"焊接"巴黎鐵塔"...還差點升不上二年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