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純分享) ISC DM2020K失真儀(香港製造)

楼主(2014-11-08):
今次介紹的失真儀是2001年買入,儀器已多年都無使用過,只是最近翻出床底舊物時才醒覺有此物品!經清理塵垢後、再拍下多張相片、再簡單測試功能、再貼上來與大家分享。

小弟是從沒有拆解儀器外殼去研究內裡構造的習慣,所以DM2020K原裝封條於十三年來仍是毫無破損的!但為了讓大家可以探究內部結構,於是破封拆螺絲!

拆殼後,看見線路板數塊,內裡簡單但做工仍算結實合理。

跟隨進行簡單功能測試,先用HP8904ACH ACH B均產生一個1KHz/1V的正弦波,輸入去MEGURO MAK-6571W失真儀去觀察失真數值,目測CH ACH B有約0.027%(大約0.03)失真率。

然後用DM2020K去量度HP8904ACH ACH B的失真率,圖中可看見均測出0.03%,証明DM2020K還是可以正常工作。

停用DM2020K的原因,是每次使用前均要‘自我測試’去校正儀器,使用過程不及MAK-6571W自動化,但有一項功能是比MAK-6571W強的就是DM2020K可測試頻率範圍是20Hz-20KHz,比MAK-6571W400Hz1000Hz為闊。

DM2020K

13年來封條仍未破損

內部結構

內部結構

內部結構

HP8904ACH ACH B均產生一個1KHz/1V的正弦波

MEGURO MAK-6571W失真儀

CH A及CH B有約0.027%(大約0.03)失真率

DM2020K測出CH A有0.03失真率

DM2020K測出CH B有0.03失真率

网友A:
感謝介紹失真儀的使用,只知一般失真儀的應用可用於測試放大器或音響設備的失真程度,請問還有哪些方面的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介紹失真儀的使用,只知一般失真儀的應用可用於測試放大器或音響設備的失真程度,請問還有哪些方面的應用 ...

感謝版主加分。

失真儀應該只是用於測試放大器的失真程度,小弟都是用在測量音響用的放大器的失真率。

网友:
小弟學疏才淺還未見過此種儀器,感謝大大的分享讓我增廣見聞。

网友B:
除了測音頻系統的失真率,還能測試調整無線接收的中頻檢波。
例如無線麥克風、無線電對講機與收音機,調整中周線圈時用這類儀表接在音頻輸出,讓輸出位準為最大又失真為最低的那個最佳點。

失真儀如有檢波的輸出端子可用,接到示波器ㄧ看就能看到失真的主要成分是什麼,一般常會是因隔離或地迴路的 60 Hz 電源成分,就能針對此成分去改善失真率。
其實失真儀要自己做並不難,就是一個很尖銳的陷波器而已,只要濾掉低失真振盪器產生的信號,非測試頻率的其他信號就是失真信號,所以才稱為總諧波失真。
還有一種失真稱為互調失真 IMD,同時送進兩個不同頻率,這就要有兩組陷波器才能做到,這也是現代比較新的音響測試方式。
要 DIY 較難的部分是如何將產生器與失真儀的頻率給穩定住不飄移,所以便宜簡單的機型要先自我測試校正後才能用。數位時代用數位的方法就沒有這種困擾了。

我也有一台 NEUTRIK A2 音頻測試儀,以前的工作很常要用到,現在偶而用但常一開機就會燒毀內部的電源旁路鉭電容,要先修才能用。
這種數位式的功能很強,維修檢驗非常方便,除了能掃出頻率響應圖來還能測設備或元件的不同頻率下的交流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測音頻系統的失真率,還能測試調整無線接收的中頻檢波。
例如無線麥克風、無線電對講機與收音機,調整 ...

師兄是很強的高手,利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師兄是很強的高手,利害!

看你的設備也能知到您的經驗也不少,大家一同研究研究。

還有要提醒您 HP8904A 並不是低失真振盪器其規格寫 THD 0.07%,拿來給失真儀用無法測到更低的數值。
用 DM2020K 的內部振盪器應該能夠再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設備也能知到您的經驗也不少,大家一同研究研究。

還有要提醒您 HP8904A 並不是低失真振盪器其規 ...

是的,DM2020K的內部振盪器標示0.01%失真率,亦試過自檢內部振盪器的確是顯示0.01%。

從綱上看到NEUTRIK A2 音頻測試儀,真的是很高級的儀器,真的令人羨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DM2020K的內部振盪器標示0.01%失真率,亦試過自檢內部振盪器的確是顯示0.01%。

從綱上看到NEUTRIK ...

NEUTRIK A2 的確是還不錯用的音頻分析儀,雖然這廠家很用心做線路但用料還是不夠好所以常常罷工,體積與重量也很可觀,雖說是攜帶型但是那是身高兩百體重一百以上的歪果人在攜帶的。
我要測的設備都是平衡式 XLR 接頭,儀器也必須是相同接頭才方便,所以這類的音頻分析儀比較少也比較專業一點。
音響要用的測試儀要至少到 0.001% 這個等級才夠用,如是 0.01% 的等級也只能給無線電接收系統用的。

比較建議用的還是 Audio Precision AST-1 規格功能、體積重量與耐用度都能比較平衡,要買新品的人可以考慮買這台。
我用的第一台音頻分析是 HP 339A,性能與耐用度是一流的,也是經典機,如果中古市場有看到還是能夠購入的。

補充內容 (2014-11-8 08:00 PM):
HP 339A 最低檔位是 0.01%(80dB)滿刻度,所以能夠分辨到 0.001%(90dB)甚至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UTRIK A2 的確是還不錯用的音頻分析儀,雖然這廠家很用心做線路但用料還是不夠好所以常常罷工,體積與重 ...

係淘寶見有HP 339A二手機,待有空時淘一件來自用!

另外,師兄是台灣朋友還是香港朋友?我是香港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係淘寶見有HP 339A二手機,待有空時淘一件來自用!

另外,師兄是台灣朋友還是香港朋友?我是香港來的。 ...

台灣台北,我還是比較羨慕大大住香港,買東西或設備都比較方便又便宜。

舉例幾年前自己進了一台音頻分析儀要賣給客戶,進海關時說要給我多打貨物稅 15%,因為機器面板上有 Audio 的字眼要比照音響製品要上關稅與貨物稅還要有電磁檢驗證號,我的利潤才那麼一點上了這麼多稅就不用玩,怎麼解釋說這是儀器設備都不聽,最後只好退運回香港分公司去改發票品名後才能順利報關。
這種電子設備進關時亂改品名沒關係,抓到頂多退運,但食用油就不能亂搞亂報關,這可是會吃死人的。

网友C:
香港現在還有人弄無線電技術嗎!

楼主:
前一段時間工作量突然大增,忙碌接近整個11月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灣台北,我還是比較羨慕大大住香港,買東西或設備都比較方便又便宜。

舉例幾年前自己進了一台音頻分析 ...

香港購物(或設備)真的好方便!

但除購物以外,其他的全是台灣較優勝!論風光、人情、食物(尤其是街頭小吃)...等等,我仍覺得台灣比香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香港現在還有人弄無線電技術嗎!

應該仍有小部份人從事無線電技術,但情況都已接近鳳毛麟角階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