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密封乾燥的方法。。。。

楼主(2014-11-08):
基本上就是密封,再加上乾燥劑。

我有想到攝影機、照相機用的密封箱,但是也有想到有沒有塑膠袋可以辦到。

有人可以給自己的經驗或想法嗎???有什麼簡單的做法嗎???

如果是氣密塑膠袋,哪邊可以買到,最好容易重復使用。
(有些塑膠袋的話,水氣還是可以透過去。)

楼主:
體積是要大型主機板那種大小。

网友:
短時間不用
簡易型真空袋,裝衣物被子用的

長時間不用
我是抽真空,灌氮氣大於1atm,再把鎖再加壓

网友:
如果是主機板,我是用醃魚的方法..紙箱墊幾張報紙.主機板.報紙.主機板.報紙.主機板..十幾年前板子也沒生鏽.
windata大大說的真空袋就更好用了.我有200多隻早年夾到的布娃娃.絨毛娃娃.用吸塵器吸好一一打包.讚啦.
至於氮氣..嘻..我是鄉下土包子.實在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學習了.等等就去爬文

网友:
有一种用塑料袋抽掉空气电热封口的机器。

网友:
要防潮第一選擇就是  金屬鍍膜袋(例如:食品調理包/洋芋片袋  )
第二就 氣密塑膠袋(真空袋)
可以參考這個賣場 (有解說比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7295483713

网友A:
土法煉鋼學木乃伊用繃帶捆一捆應該效果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土法煉鋼學木乃伊用繃帶捆一捆應該效果不錯!

呵呵!還要灌氮氣(防腐劑)!

网友:
買特密封大夾鍊袋,放入小包乾燥劑~最後拿小型手提吸塵器將內部空氣抽光(若無吸塵器,用手儘量將袋內空氣擠出)

可到露天:

找台灣道地工廠直營

推薦選用PP密封袋,原因材質"較厚"也較硬,不像一般PE密封袋軟趴趴又薄

1.【包裝工場】PP12 夾鏈袋,34 x 45 cm,PP夾鏈袋.PP夾鍊袋.食品袋.文件袋.衣物鞋類收藏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098136297

2.【乾燥工場】5 公克食品級乾燥劑 100 包,SGS 檢驗通過,榮獲露天拍賣豐富達人推薦,水玻璃食品級乾燥包.保鮮包【FD05-01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268768264

网友:
請問樓主您放哪些東西,基本上水氣容易發霉,水加氧氣容易生鏽,是否抽真空可能看物品

相機內多少有潤滑油,抽低壓會不會造成油脂揮發黏附,還麻煩有經驗的前輩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