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YAMAHA RX-V461 喇叭無聲

楼主(2014-11-09):
狼客好幾個月沒有震撼5.1聲道的AV片可觀賞,因為三太子功夫醜,滯修
診狀: 不能開機

如今終於打通15 VSB血脈,開機成功
目前障礙: 冷開機,SP喇叭可任選A/B/耳機(但喇叭無聲音,耳機收聽正常)

冷開機後,SP選擇A或B喇叭輸出無聲音,電功33W
約10~15秒繼電器答答! 答答!跳動約五秒即轉為耳機模式(耳機收聽正常33W)
AMP板壓在最下面,也不知到六顆RELAY哪幾顆在跳曼波

熱機,耳機模式下,A/B/耳機的切換開關無作用(其它功能鍵正常,猜想喇叭進入保護)
測量開關面板所有輕觸開關ON/OFF阻抗皆良好

兩粒SANYO功放,各為:
STK433-130 2CH 150W+150W
STK433-330 3CH 150W+150W

STK433-130 2CH 150W 150W.pdf (208.29 KB, 下載次數: 22)
STK433-330 3CH 150W 150W.pdf (372.51 KB, 下載次數: 20)
這台要是拆下去占滿桌面,多久沒完修就要喝多久的西北風
嘉芬等前輩們的開釋~

网友A:
繼電器可以用摸的   那東西震動很厲害的

网友B:
先檢查 PA 級的正負電源電壓是否相同,再檢查功率模組的輸出在繼電器之前的 DC 電壓是否很接近 0V?此時不要有任何輸入信號純開機喇吧也不用接。

网友C:
直接從功率膜組下手比較快啦!

一般功率膜組損壞,會影響整體電源!

如功率膜組的電源供給正常,那就是膜組掛了!

如耳機有輸出,那就是環繞膜組那顆有問題...
不過可以先量功率膜組附近的水泥電阻,看是否有短路或斷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繼電器可以用摸的   那東西震動很厲害的

三太子指頭不靈活!
一天只有冷開機一次的觸感,分不出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檢查 PA 級的正負電源電壓是否相同,再檢查功率模組的輸出在繼電器之前的 DC 電壓是否很接近 0V?此時不 ...

感謝DUKE !
元件面看不出線路走向,殼底也沒檢查口
傷腦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從功率膜組下手比較快啦!

一般功率膜組損壞,會影響整體電源!

讚讚讚! PDF有查到IC腳位定義

傷腦筋的是:兩粒功放 IC是壓在這片"前級穩壓板下面(含待機 15V)"
要測量IC腳,必須拆除"前級穩壓板"......這樣又開不了機說~

网友B:
所以這台機器的問題應該是不好拆,只要能拆開就能量到測試點找到問題。

剛才看過手冊後發現這台的設定很複雜,也有可能是被使用者亂按按到設定跑掉所以沒聲音,是不是要先設定為出廠預設值。
再來就是要看維修手冊,看要如何拆機為最快,又如何從板子上頭的跳線找到要找的訊號與測試點。
現在的機器都做的很複雜,不先看書是找不到頭緒的。
放到私人空間給你看比較快。
使用說明
維修手冊

螢幕快照 2014-11-09  螢幕快照 2014-11-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這台機器的問題應該是不好拆,只要能拆開就能量到測試點找到問題。

剛才看過手冊後發現這台的設定很複 ...

讚讚讚! 感謝! 老前輩
原來拆檢是要擺姿勢,三太子又吸收了一點
這台送修來時並未附遙控器
一般音響就算設定錯誤也不該發生RELAY跳動五秒現象

很奇怪! 維修手冊並未置入安埔板線路及圖說
呵呵! 這隻有得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讚讚讚! 感謝! 老前輩
原來拆檢是要擺姿勢,三太子又吸收了一點
這台送修來時並未附遙控器

有啊!第 75頁 就是 Amp 線路了,還標示了訊號與電壓值。

AMP 的電源有 Relay,輸出也有 Relay,這 Relay 可要好好查一查,會跳不就是好的常常都是接觸不良。
歐美名機很少見到 Relay 的蹤影,日本人特別愛用,愛用的話也不用好一點的。

网友D:
報告三太子,

請問冷開機是不是就是機器全斷線,然後所有電容放光電的那次?
熱開機是由面板關機之類的,還是?

這裏有幾個想法,要一步步確定一下:
1. 在 relay會跳的時後,需把 relay 的腳拉出接示波器,確定此 relay 的跳動是由 relay 控制信號控制的。
這樣就是說 relay 沒壞。如果不是,就是 relay有問題,需換掉。
2.看起來,這台機器是在檢測 SP 輸出的電路有問題,然後 MCU 自動切換 / 強迫設定沒有接上 SP 的狀況。
STK433-130 2CH 150W 150W.pdf 你這份文件有提及:
load short detection block 不知與此問題有沒有關系,可以 check 一下看看。一般設計有檢測電路的話,最後就是會產生一個 GPIO 信號連進去 MCU~也可以檢測 MCU 是那隻腳產生波形的變化與 relay 控制聲音是同時的。
3. 另外,冷開機它會檢測 SP 而自動切換,那如果不接 SP ,開機後會有 relay 跳動的狀況嗎?
這裏可以判定 relay 的跳動,是不是檢測的正常行為與否~

rxv461.pdf:

另外 IC402,IC403 需要查一下信號狀況~

网友D:
page 37 (樓上的頁數說明,因超過一小時,所以補充在此)
IC206

page 38,39 (樓上的頁數說明,因超過一小時,所以補充在此)
IC402,403

page 49 耳機有聲音,理論上 relay 沒壞,應該 SP A 也 work 才對~不然就是檢測電路有狀況

page 68 relay 控制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page 37 (樓上的頁數說明,因超過一小時,所以補充在此)
IC206

很用心在看,三太子完工後要請你喝飲料才對。

我的觀點是所有的擴大機都應先查電源、輸出中點再查繼電器,而喇叭繼電器與耳機繼電器又是不同顆。
繼電器可以用強迫供電法來檢查,機器不送電拿電源供應器直接給線圈讓繼電器跳再用電表檢查接點阻抗。
最後才是檢查 IC403 上的檢測點與繼電器控制點。

日本機線路複雜用料太多所以故障也多,再用一堆保護電路來補其零件體質不良的問題。

网友:
這種AV機器的設計本來就不好拆及修啦,繼續努力吧,要看線路圖修啦,無法言傳,加油加油。

网友:
我直覺應該在喇叭保護線路.繼電器電壓是否正常..附近電容.晶體掃一遍.拆下試看看是否正常.直覺跟搖控設定無關..三太子加油阿!這台不好搞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第 75頁 就是 Amp 線路了,還標示了訊號與電壓值。

AMP 的電源有 Relay,輸出也有 Relay,這 Rela ...

感謝! P75 看到AMP了,這麼小的圖,呵呵!原來要放大
等著有空翹板測DC、中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報告三太子,

請問冷開機是不是就是機器全斷線,然後所有電容放光電的那次?

1.冷開機是不是就是機器全斷線,然後所有電容放光電的那次?
    答:是的! 拔除110V插頭靜置一晚後,第一次開機,習慣稱它冷開機

2.冷開機它會檢測 SP 而自動切換,那如果不接 SP ,開機後會有 relay 跳動的狀況嗎?
   答:冷開機,不接 SP,5~30秒(不是固定),RELAY開始跳動五秒後停止
     ,LCD顯示輸出為耳機(輸出切換鍵無效)

今天11/10雙十節滿月,太子廟函授班實作!停工中~ 來去辦借書證

网友:
YAMAHA的機子最常的故障就是5v的路徑 差一點點就會造成此種限像
焊點 插pin 軟排pin 處理處理也許就好了

网友E:
消耗電功33W吃電太少,主角未到位。

這台5.1變壓器那麼大顆, 少說總消耗電功也有800~1000W。

网友F:
嗯!加油!
有這麼多高人提點,俺就不出主意了,不過還是要說一句,
修音響還是要訊號產生器和示波器,一前一後,送訊號進去,
追追追就很容易查出故障點在那裏,量測點可焊引線出來卡好作業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消耗電功33W吃電太少,主角未到位。

這台5.1變壓器那麼大顆, 少說總消耗電功也有800~1000W。 ...

這台應該不是A類擴大機,33W靜態消耗我認為差不多

网友G:
怎沒看到傳說中的磚頭,~

网友H:
很少看到後級電源有接繼電器的
------------------------------------------------
1.先想想看 能不能將機器歸零
(此種av擴大器設定很難搞)
2.將喇叭輸出端各接上電組,充當假負載
3.摸後級IC有無明顯溫升
以上測試都不要送訊號
--------------------------------------------------
8歐姆150瓦後級,正負電壓至少要55伏特
所以待機功耗33瓦,感覺還算正常
功率IC靜態電流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加油!
有這麼多高人提點,俺就不出主意了,不過還是要說一句,
修音響還是要訊號產生器和示波器,一前 ...

訊號產生器要設置怎樣的信號? 加在任一IN嗎? 沒玩過說~
木頭老前輩誘導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沒看到傳說中的磚頭,~

磚頭是啥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少看到後級電源有接繼電器的

1.先想想看 能不能將機 ...

三太子隨便估修,這台慘賠工時說
不!應該說三太子功力太淺,還需要各位前輩的指導

今天又來一台卡拉OK擴大機
這台YAMAHA要暫時擱著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page 37 (樓上的頁數說明,因超過一小時,所以補充在此)
IC206

如果AMP IC 正負電源近似且輸出中點近似0 VDC
是不是就代表檢測電路本身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AMP IC 正負電源近似且輸出中點近似0 VDC
是不是就代表檢測電路本身故障? ...

先看看吧!
http://greatsound168.pixnet.net/blog/post/172355476-音響器材的必要之惡%3F%3F%3F-淺談繼電器的功能與

网友D:
報告三太子~
有 AMP IC 號碼嗎?是手冊的那一顆?
你提及 AMP IC 正負電近似,應該是接近 0V 嗎?
如果是的話,需要翻一下維修手冊,看一看電源有沒有人控制~或電源掛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AMP IC 正負電源近似且輸出中點近似0 VDC
是不是就代表檢測電路本身故障? ...

應該是電源有問題 +1 比較大~維修手冊 pag 49頁~
有好多組各種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報告三太子~
有 AMP IC 號碼嗎?是手冊的那一顆?
你提及 AMP IC 正負電近似,應該是接近 0V 嗎?

AMP IC.................在一樓......
兩粒SANYO功放,各為:
STK433-130 2CH 150W+150W、STK433-330 3CH 150W*3
舅舅腦袋可以跟乃大匹敵說,呵呵!

如果拆機,三太子會先按DUKE指導,測量SANYO功放IC PIN2、PIN3 ,如無電壓再往前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報告三太子~
有 AMP IC 號碼嗎?是手冊的那一顆?
你提及 AMP IC 正負電近似,應該是接近 0V 嗎?

重覆!刪~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AMP IC 正負電源近似且輸出中點近似0 VDC
是不是就代表檢測電路本身故障? ...

如果 AMP IC 電源正常的話,那就直接肉體的接觸吧!!

AMP IC 的輸出,焊線直接接喇叭(最爛那種,避免燒毀傷本),手觸 AMP IC 輸入點,看有無擴大機特有的聲音...

5ch都要測....

擴大機不開機或無聲,大部分都是後級燒壞,如面板能顯示的話,電源大部分不會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訊號產生器要設置怎樣的信號? 加在任一IN嗎? 沒玩過說~
木頭老前輩誘導一下吧!

22KHZ 以內的信號就好

要看波形對不對有沒走樣   晶體機失真不會太離譜

网友:
現在擴大機的後級都模組化了呀!!不然後級晶體比較容易查修....

一般測後級,先量工作電壓,然後再量輸出是否有電(會燒喇叭的).....

如沒有再接喇叭,從喇叭比較能聽出擴大機的狀況,尤其是接地不良,會有小蜜蜂....

网友I:
yamaha的機子 保護電路設計得很複雜 但它很少壞功率放大的元件
都是壞徴側電路 5v 少一點變 4.9幾v 可能就會無法正常動作 所以5v所有經過的路徑都要讓它暢通
焊點補焊 排pin清潔後 8-9台幾乎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讚讚讚! PDF有查到IC腳位定義

RX-V461....B, G, E, T ...?
Power Supply
T model ..................................................................AC 220 V, 50 Hz
B, G, E models .......................................................AC 230 V, 50 Hz

AC入力對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I:
yamaha的機子 保護電路設計得很複雜 但它很少壞功率放大的元件
都是壞徴側電路 5v 少一點變 4.9幾v 可能就 ...

太好了! 白忙幾個月,終於出現署光

明天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I:
yamaha的機子 保護電路設計得很複雜 但它很少壞功率放大的元件
都是壞徴側電路 5v 少一點變 4.9幾v 可能就 ...

換了兩顆7805,5.0V回來了! 故障依然存在

三太子功夫醜,滯修一堆,等後拆主板

网友B:
加油!將此機摸熟的一天也就是完修的那一天。

不要放棄啊!我們都想知道原因。

网友:
繼續抓5v的路徑 一定可以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將此機摸熟的一天也就是完修的那一天。

不要放棄啊!我們都想知道原因。 ...

原先擔心這台拆下去占滿桌面,沒想到拆卸很容易,也不占空間
目視焊點都完好,線路無異常現象

24VDC測試六顆RELAY NC/NO皆良好

按說明書接妥地線,測試AMP電源IN.....正36.6V、負36.6V良好

使用鏡子觀察面板顯示情況,開機,測量各RELAY線圈之ON 23V/ OFF 0V

六顆繼電器都有2~3粒SMD晶體控制ON/OFF,但DVM測不出NPN或PNP特性不知是不是狀態晶體?
RY106(AMP電源) 跟隨開機或關機而ON/OFF,動作及供電正常
RY101(FRONT A)開機或關機,皆不動作
RY102(耳機)開機或關機,皆不動作(之前如何會聽到耳機聽音?)
RY103(SURROUND)開機或關機而ON/OFF,ON時不會跳脫
RY104(FRONT B)開機或關機而ON/OFF,ON時不會跳脫
RY105(CENTER)開機延時3秒才ON,跳動約3~5秒面板即轉為耳機模式
(目前尚未接喇叭或耳機測試)

1. AMP IC尚未確認有無OUT,可以用爛喇叭來測試嗎? 沒經驗不敢試~
2. 控制RELAY的晶體,在DVM無NPN或PNP特性如何確認?
3. RY105跳動,需要切斷STK433-330 PIN 6輸出腳嗎?
功夫醜,需要前輩指點?

网友B:
查 Power Amp. 的幾個重點是電源、中點電位與繼電器,最後才是控制電路。

已經查過正負電源是否平衡後就是中點電位,中點電位更是簡單在這裡只要量功率模組的靜態輸出(Pin 6)直流電壓是否是在 0.1V 以內,喇叭都不用接訊號也不要送 DVM 直接量。
這台的電路我沒有仔細看不知實際超過幾伏喇叭保護器就會直接跳掉,常見的數值是零點幾伏以內,且每一組功率模組都要量不能漏。

繼電器先不管是否有激磁動作,要強迫送電(本機不開電用外部電源供應器提供 24V)讓她激磁後再用歐姆檔量 NO 或 NC 接點的導通電阻是否小於 1。
一樣的每一顆繼電器都要實測導通電阻。

查完上述的才去查控制電路為何繼電器應動作沒動作,不應動作卻動作?

1. 如上,不用接喇叭,如有顧慮也能接 8 歐姆假負載。
2. 那些是數位電晶體,內含限流電阻不能線性動作只能做數位開關動作,用電表不好量好壞要在 B 腳加 5 伏電壓,一般來說很難壞。
3. 也是如上,可以試著切斷,在有 DC 電壓的情況下切斷線繼電器就不會再跳開了。

网友:
u-com ic 焊腳助焊劑及零件面周圍是否有電容漏液的汙漬都清理過了沒
曾遇過電容漏液導致電路板導電以致於保護電路以為偵轍到直流而啟動作

网友J:
引用 楼主:
原先擔心這台拆下去占滿桌面,沒想到拆卸很容易,也不占空間
目視焊點都完好,線路無異常現象

PIN-13 電壓1.7V,可能異常,呈現電阻狀態;
而不是正常PN接面順偏的0.8V。
請參考:

補充內容 (2014-12-1 07:08 PM):
進入工作模式時,PIN-13的標準電壓是擴大機線路圖示是1.7V,不是我想像的0.6V。英文強調是流入電流需大於0.25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 Power Amp. 的幾個重點是電源、中點電位與繼電器,最後才是控制電路。

已經查過正負電源是否平衡後就是 ...

查 Power Amp. 的幾個重點是電源、中點電位與繼電器,最後才是控制電路。
已經查過正負電源是否平衡後就是中點電位,中點電位更是簡單在這裡只要量功率模組的靜態輸出(Pin 6)直流電壓是否是在 0.1V 以內,喇叭都不用接訊號也不要送 DVM 直接量。回報:五個CH 都在0.02~0.05之間
這台的電路我沒有仔細看不知實際超過幾伏喇叭保護器就會直接跳掉,常見的數值是零點幾伏以內,且每一組功率模組都要量不能漏。
繼電器先不管是否有激磁動作,要強迫送電(本機不開電用外部電源供應器提供 24V)讓她激磁後再用歐姆檔量 NO 或 NC 接點的導通電阻是否小於 1。
一樣的每一顆繼電器都要實測導通電阻。答:RELAY都健康OK~
查完上述的才去查控制電路為何繼電器應動作沒動作,不應動作卻動作? 答:目前喇叭跨越RELAY,直測聲音中...感謝DUKE

楼主:
引用 网友J:
PIN-13 電壓1.7V,可能異常,呈現電阻狀態;
而不是正常PN接面順偏的0.8V。
請參考:

呵呵! 厲害~ 大黃有擊中要害

X 的聲道無聲音,STK433-130 兩個CH都無聲,STBY 0.6V
STK433-330  CH1、CH3有聲,CH2無聲,STBY 1.59V

測量主板各電壓36V、12、5V、3.3V 攏馬正常
呵呵! 這隻好像很多毛病

网友B:
STBY 腳看線路圖在接點邊上寫紅字 1.7V 是正常值,所以 0.6V 的那顆模組太低所以沒有輸出,應查 0.6V 的電壓來源。

再量一下 PRV PRI PRD 這三個信號點的電壓,建議在手冊文件內搜尋這三個單字,可以看到其說明與設定的參數還有測量點。
先以釐清是否進入保護模式。
手冊第 15 頁有自我診斷模式,請先跑一次,看機器有沒有說些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內部故障嗎? 導致PIN-13的電壓值不等於線路圖示的1.7V標準值嗎?

還該腳所串接的電阻(例如圖示R30位置)是否有異常過大或斷路造成電壓僅0.6V呢?

STBY 控制來自4.8V,去啟動兩顆功放IC
4.8V經過15K限流供給 STK433-130 PIN13 僅產生0.6V壓降
使用30K或10K與15K並聯,壓降僅略升至0.62V/0.64V,此顆IC大概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BY 腳看線路圖在接點邊上寫紅字 1.7V 是正常值,所以 0.6V 的那顆模組太低所以沒有輸出,應查 0.6V 的電 ...

手冊第 15頁自我診斷模式,看到警語,考慮是否執行
CAUTION!
Using this product with the protection function disabled may cause damage
to the main unit. Use special carefor this point when using this mode.

目前先趕積修的小家電,才有鈔票可以數
這台YAMAHA工時耗費太多,再修下去不划算
目前跨接尚有兩聲道,要來先了解客人使用上的需求,再作打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冊第 15頁自我診斷模式,看到警語,考慮是否執行
CAUTION!
Using this product with the pr ...

是說不要隨便關掉保護模式可能導致損壞。

我們沒有要關閉保護是要清查所有狀態且有哪個項目不正常而進入保護模式。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是說不要隨便關掉保護模式可能導致損壞。

我們沒有要關閉保護是要清查所有狀態且有哪個項目不正常而進入 ...

4.8V輸出,我猜是控制晶片判斷狀態正常後輸出H,使AMP IC 進入工作模式。 只是遇到AMP IC內部故障,造成部分有聲音。
如果輸出0V,應該是有故障存在,輸出L 使AMP IC 進入STBY 模式。

之前遇到SONY AMP ,其控制IC,輸入狀態正常,輸入電位也正常,但仍以PROTECT 狀態輸出、斷電、
判斷控制IC 輸入腳故障,直接殺肉、拆解、研究。
如果能在此早學到跨接RELAY接點,或許還可知道其AMP 電路輸出聲道 是好或壞。再尋求利用之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J:
4.8V輸出,我猜是控制晶片判斷狀態正常後輸出H,使AMP IC 進入工作模式。 只是遇到AMP IC內部故障,造成 ...

功率模組的示範電路與本機實際線路在 STBY 控制是不相同的,請仔細查一下實際線路就知道。
也就是說本機根本就沒有在控制這隻作用腳,只要電源有電此控制腳也就也有送電,經過 48 樓我用紅框標示出用 Zener 來壓降的線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功率模組的示範電路與本機實際線路在 STBY 控制是不相同的,請仔細查一下實際線路就知道。
也就是說本機 ...

您說的對!

一直無法理解Zener 紅框處,標示電壓1.7V, 經電阻15K到PIN-13還可以有1.7V 的來龍去脈,
且無法跟15K電阻上游4.8V的實際量測值搭在一起。
敬請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J:
您說的對!

一直無法理解Zener 紅框處,標示電壓1.7V, 經電阻15K到PIN-13還可以有1.7V 的來龍去脈,

已經有實機線路就請忘記功率模組的示範線路,查其特性與規格是可以。
15K 電阻的兩端如果電壓不同代表此電阻有問題或是 STBY 腳吃電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