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可用勾式表頭量測直流的儀器

楼主(2014-11-09):
雙11想上掏寶買 可用勾式表頭量測直流的儀器 ,目前看上 優利德 UT204A , 不知版上有人用過嗎 ? 還是有推薦更好的儀器 ?

网友A:
直流電流不易歸零,常要按 REL 鍵。
也常會被周邊物體干擾影響數值,例如金屬物。
量交流大電流比較準,直流小電流看看就好不能當真。
一分錢一定是一分貨,想花少少的錢就只能當玩具玩。

网友B:
我有買,價位低,不過像樓上說的,直流小電流用鉤的不準,但大電流很實用,不用斷開線路量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電流不易歸零,常要按 REL 鍵。
也常會被周邊物體干擾影響數值,例如金屬物。
量交流大電流比較準,直 ...

若如大大所說,那可能要買 hioko 3280-20 這種勾表

題外話 : 朋友的 hioko 3280-10 說幾年後常會電流失準,丟了很多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買,價位低,不過像樓上說的,直流小電流用鉤的不準,但大電流很實用,不用斷開線路量電流 ...

請教大大這類勾表量電流準,但是量電容準確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大大這類勾表量電流準,但是量電容準確嗎  ?

交流堪用,直流不準,電容檔沒用過。

如很常要用又是吃飯的傢伙建議去買美國 F 牌比較可靠,玩具儀器買對岸是可以,日本的不耐用我也不愛。

网友:
這台看看就好  心動就直接買吧
畢竟是大陸的

如果說想要用的久而且又不失精準度
那就用歐美的
當然啦  霍爾感測器是配件  要另外買   很坑n_068|

儀器是輔助
做維修做久了 一到現場就略知一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教大大這類勾表量電流準,但是量電容準確嗎  ?

若是要測直流小電流,則須選擇較小口徑的勾表,但價格可能要上萬元了.以大口徑測直流小電流,除了數值容易飄移外,測試導線通過勾表的位置不同,數值亦會有改變.

网友D:
拿來測量汽車電瓶的發電機充電電流還不錯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拿來測量汽車電瓶的發電機充電電流還不錯用

怎樣知道充部充電?要吹油門嗎??
最近遇到這問題!
原本是正~變負就代表充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樣知道充部充電?要吹油門嗎??
最近遇到這問題!
原本是正~變負就代表充電?

先找到"發電機"->"電池",這條正極線
有電流在跑就是"充電"
沒有就是放電

汽車的話,基本上沒改過電路系統
怠速就可以回充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樣知道充部充電?要吹油門嗎??
最近遇到這問題!
原本是正~變負就代表充電?

汽車我都是以電壓來觀察,怕燒了保險絲,因汽車啟動馬達起動時可能超過10A,我的方式是將探棒接在電瓶上,手拉油門線,看電壓有沒有上升來判斷是否有充電進去,如要觀察充電電流,還是買個直流勾表保險些

補充內容 (2014-11-12 04:24 PM):
怕燒了電表保險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樣知道充部充電?要吹油門嗎??
最近遇到這問題!
原本是正~變負就代表充電?

汽車充放電正常情況下,發動怠速,關掉所有耗電電裝品,如收音機,大燈,室內燈,行車紀錄器等等,勾正極線,有正數值時是充電中,電流由發電機流向電瓶充電中,同時,再稍加油門讓轉速提高到2000-2500轉,數值應該仍為正值而電流數字已提升,表示較大電流流向電瓶,依然是充電中。

將引擎關閉,打開一些耗電電裝品,數值應為負值,表示電瓶有電流流向車內耗電的電裝品,如防盜器,大燈等

原本是正~變負就代表充電?    不知道你的程序是怎樣發生?   若是怠速或提速下測量,數值為負,要小心發電機充電電流不足,電瓶電流流向車內耗電電裝品,可能發電機異樣或有其他問題,如有高耗電的電裝品在耗電。

以上若有錯誤,請指正。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拿來測量汽車電瓶的發電機充電電流還不錯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307244689477#qna
這顆比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307244689477#qna
這顆比較好用

這個表頭只有正數值表示,若是負數值會顯示0, 這樣看不出電流是否是正負值,而且這個表頭是電壓表不是電流表

网友H:
我的是victor的同類型款,直流最小量程40A。我正是看中這個才買的。因為小量程直流勾表象能測汽車電池暗電流的價格很貴的,而這類款式價格低廉,雖說量程還是偏大,但平時用用還是蠻可以的。

网友:
这个不如UT204

带A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是victor的同類型款,直流最小量程40A。我正是看中這個才買的。因為小量程直流勾表象能測汽車電池暗電 ...

後來買這個 胜利原装钳形电流表 VC6056B交直流1000A 钳型万用表

交流電流量測之前要按 " 復歸"鍵才會準 .. 直流電流量不出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買這個 胜利原装钳形电流表 VC6056B交直流1000A 钳型万用表

交流電流量測之前要按 " 復歸"鍵才會準 ...

期望的電流量測數值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買這個 胜利原装钳形电流表 VC6056B交直流1000A 钳型万用表

交流電流量測之前要按 " 復歸"鍵才會準 ...

VC6056B就是我上边说的啊,我现在使用下来还可以。最小电流档为40A,应付几十毫安的直流小电流还是能行的,几毫安的话就有些困难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若是要測直流小電流,則須選擇較小口徑的勾表,但價格可能要上萬元了.以大口徑測直流小電流,除了數值容易飄 ...

若是要測直流小電流,則須選擇較小口徑的勾表,但價格可能要上萬元了

你指的是哪种勾表(对岸习惯叫钳表)?

网友:
引用 网友I:
若是要測直流小電流,則須選擇較小口徑的勾表,但價格可能要上萬元了

小口徑/低電流钳表請參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1#detail

网友A:
這兩天車子沒動電池被放電放到全乾,早上拿著 UT204 來抓漏電,結果竟然是發電機漏電達到 3 點幾安培,要換發電機荷包又大失血。

修車老闆看我拿這支很好用問我多少錢後要我幫他買一隻,於是說好將現在的這隻照原價賣給他,所以我又要買新的直流勾表了。

這隻是新款的,體積跟夾頭都比較小,也有單獨的 2A 檔,解析度 1mA,會不會亂跳不知道。

這隻是台製的貴很多但還是比美國貨便宜許多,勾頭夠小也是 1mA 解析,到 100A 全自動換檔,這台的讀數應該會比較穩定且好用。

找個時間先去儀器店試試玩玩後再做決定。

网友:
ut210e好像不錯
有vfc功能
又有真均方根
只是電流量測100a有點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兩天車子沒動電池被放電放到全乾,早上拿著 UT204 來抓漏電,結果竟然是發電機漏電達到 3 點幾安培,要換 ...

CENTER-223
这只有多贵,钳表有直流电流测试功能吗,是否真有效值,电流的量程是多少?

网友:
优利德UT210E你是多少银两买到手的,是网购还是实体店?

网友:
簡單的比較 UT210E 與 Center 223。

相同處:DCA 1mA ~ 100A,AAA 電池兩顆。

UT210E :
新一代的,功能與規格較強有 NCV VFC 與 True RMS,有背光,電流檔沒有自動換檔,夾頭較大對小電流不利。
掏寶價台幣一千有找,網路口碑還可以比同廠 203/204 好。

Center 223:
功能與設計是傳統的,夾頭最小 12.5mm,自動換檔,功能檔位少操作更為簡單。
台幣價三千多,沒看到什麼口碑。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汽車我都是以電壓來觀察,怕燒了保險絲,因汽車啟動馬達起動時可能超過10A,我的方式是將探棒接在電瓶上, ...

原廠手冊充電也是量電壓,是否在13.5V到15V間,不是就要跟小朋友說再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原廠手冊充電也是量電壓,是否在13.5V到15V間,不是就要跟小朋友說再見了

這種專用的汽車電池分析儀貴的很,許多保養場都捨不得買,即使有買技師也不見得會正確使用,是協助顧客掏錢的好工具。

普通三用表加直流電流勾表是最經濟且有效的方法,所以我昨天去修車一拿出來老闆就問我哪裡買,再聽到價錢馬上就掏錢給我。
原本他還懷疑我測試的結果,他用他們多年傳統的方法來驗證,結果當然是一樣的。
傳統抓漏電方法要拆電池接頭,有些車還有記憶設定問題不能隨便斷電。串上三用表的電流檔或串一個小燈泡來看,要先拆掉一條線才能看到這個迴路是否有正常,費時費力。
改用電流勾表很簡單,一下子就能了解所有電線的電流狀況,例如啟動電流六十幾安,啟動後充電電流最大可達四十幾安(因電瓶很乾),還有啟動馬達的異常漏電三點幾安,車子未起動的靜態消耗電流是零點一安。

這些資訊對我們學電的人很有用很容易就掌握全車的耗電狀態,許多修車技師都是似懂非懂的,甚至建議全部一起換掉比較好。
自己能弄清楚修車快速又省錢,我連 OBD II 都有買自己診斷後再告訴修車廠要換掉哪個零件,老闆也只會跟我拿零件錢加一點點的工錢,而不會亂拆浪費大家的時間。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這種專用的汽車電池分析儀貴的很,許多保養場都捨不得買,即使有買技師也不見得會正確使用,是協助顧客掏 ...

請問D大您的發電機漏電是未發動時還是發動後測量

因為小弟的電瓶(55DL)才用1年多,上次保養場說快掛了(電壓偏低),小弟自己量發動後怠速時端子電壓14V
小弟想抓抓看問題點是電池蓄電力不佳還是未發動持續耗電

网友:
引用 网友J:
請問D大您的發電機漏電是未發動時還是發動後測量

因為小弟的電瓶(55DL)才用1年多,上次保養場說快掛了( ...

當然是未發動,發動後就由發電機供電怎能抓出漏電。
抓漏電是要在未發動且關掉所有的電器之時。

電壓偏低先排除電池問題再來很可能是正極線老化電阻值變大。
14V 是正常值,可以測一下充電電流是多少。
電池老化時電壓變動大,可看怠速時開關冷氣或大燈時的電壓差,不大於 0.2V 是好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J:
請問D大您的發電機漏電是未發動時還是發動後測量

因為小弟的電瓶(55DL)才用1年多,上次保養場說快掛了( ...

你可能要檢查一下充電電流
發電機變單相充電會充電電流不足(正常是三相)
電池超容易壞

网友J:
多謝各位指導,小弟也是覺得詭異,上1顆電池買中古的,還撐了5年,這顆全新的怎麼1年多就快不行了

只是40幾A的電流這下子不好測了

還有個問題,三相變單相,理論上整流後漣波會比較明顯,這個時候一般交流勾表能測的到電流嗎,因為小弟手上只有這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多謝各位指導,小弟也是覺得詭異,上1顆電池買中古的,還撐了5年,這顆全新的怎麼1年多就快不行了

只是40 ...

沒試過所以不知道
不過有土方法試
你把車上所有的電器打開
再測量是不是有充電電流
如果你是一個人操作這個測試
你可以先發動車輛鉤上電流表
觀察充電電流
然後跑去車上把所有電器打開
再去觀察一下充電電流

依據你所敘述的狀況
我認為發電機變單相導致用電大時回充不良的可能很高

檢查看看吧

网友:
好久没来这里了, 我用的是福禄克F317 用起来蛮顺手。  不过直流不归零确实是常有的事情。

网友(2014-12-13):
福禄克F317直流不归零确实也是常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