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H4242 面板軟排線 該怎樣買

楼主(2014-11-09):
BENQ SH4242 面板軟排線 該怎樣買上面 寫 AWM 20861 E221612 105C 60V

是要找 20861~或E221612 這些代號嗎??

网友A:
我剛剛也有這狀況......解學方法為~
用剪刀剪掉折損部位在小心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剛剛也有這狀況......解學方法為~
用剪刀剪掉折損部位在小心插入

我有這樣做~可是金手指 地方 整個掉下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用油精 擦拭的關係所以 才打算買新的好了~  可是找過拍賣~也不知道~怎注意~怕買錯~多花錢

网友B:
量長度及量pin數是幾pin  不是看上面印的號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長度及量pin數是幾pin  不是看上面印的號碼

如pin數對 上面號碼不對~哪是不是 就不同~不能用

网友:
量長度及PIN數還有PIN跟PIN的間距,上沒屋頂找
例: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k=40PIN+FPC&t=0

网友:
如在台中送你..自己來拔

网友:
軟排一般不建議用修的啦!
除非買不到才這麼做,況且也不貴,
如同7樓漢克所言,量pin間距(單位mm)和pin 數,及長度,沒屋頂很多找一下就有了,
如果買不到剛好長度的,稍長一點沒關係,折一下就可攸整長度了。

手上這款是80pin 0.5mm P 73mm L 規格的

网友:
PIN數代表 銅線 接點有多少嗎

沒錯,PIN數是指單面銅線有幾條

网友C:
荒神大大,您的T-COM如果是下面這一塊,那就是80PIN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荒神大大,您的T-COM如果是下面這一塊,那就是80PIN的了

你好 ! 一事請教HANK大,如果沒有面板規格書的情況下,是否可以透過邏輯版判斷屏資料,

如圖,小弟我判斷,此機型面板,應該是

雙八(上頭有10對貼片電阻,阻值應該都是100左右,所以判斷10對藍白線)

,既然是雙八,分辨率應該是1920*1080,

右供電(保險絲旁電路第1.2.3.4腳),旁邊接著是地線(6.7.8.9.腳),

至於幾V電壓可能還是無法判斷,但我會從3.3V開始點,然後5V,再來12V。

請問這樣的判斷是否可行 ! 謝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 ! 一事請教HANK大,如果沒有面板規格書的情況下,是否可以透過邏輯版判斷屏資料,

如圖,小弟我判 ...

面板電壓去查面板的DATA~~一般都是5跟12V
除少數32"以下3.3V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面板電壓去查面板的DATA~~一般都是5跟12V
除少數32"以下3.3V

謝謝指導 ! 請問在沒有定義書情況下可以用什麼依據判斷嗎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謝謝指導 ! 請問在沒有定義書情況下可以用什麼依據判斷嗎 ?

納為啥不努力去找 規格書n_164|

找到規格書也可以 增加你功力..

一般都找的到 收尋G 除了特殊 找不到

手上2片  3D 找不到頭殼n_165|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謝謝指導 ! 請問在沒有定義書情況下可以用什麼依據判斷嗎 ?

納為啥不努力去找 規格書n_164|

找到規格書也可以 增加你功力..
javascript:;
一般都找的到 收尋G 除了特殊 找不到

手上2片  3D 找不到頭殼n_165|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納為啥不努力去找 規格書

找到規格書也可以 增加你功力..

是的! 謝謝。

不好意思 ! 很多熱心專業前輩,或者G一下,應該都可以得到答案,我只是想知道沒有規格書的情況下,是否有方法可以判斷屏電壓。

但得到的答案都是 : 從3.3V開始點,一直以來沒有確定的答案

大概只得到,15(含)以下3.3V,17(含)~24是5V,26(含)以上都是12V,但26有陷阱,有的5V有的12V

謝謝B大的指導,拍謝我知道這有點鑽牛角尖,但技術這方面我想要的是完美的答案。

拍謝,實在打擾了,造成困擾請見諒。

网友:
引用 网友F:
納為啥不努力去找 規格書

找到規格書也可以 增加你功力..

拍謝 ! 頭殼是什麼 ? 規格書嗎 ? 有沒有型號,我幫忙找找看,順便給個機會練練基本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 一事請教HANK大,如果沒有面板規格書的情況下,是否可以透過邏輯版判斷屏資料,

如圖,小弟我判 ...

大大您好,很抱歉這方面我倒是沒有去注意過,我都是找規格書來看比較多,還有我也還是個新手還在學習中,這方面可請站上有經驗的前輩指點一下

网友:
互相學習,說到新手,我也還在努力學習中。 但我知道有人靠著邏輯板即可判斷定義書上記載的相關資料,所以也在朝這方向學習,畢竟有時找定義書如果一時無法找到,問又無法馬上得到答案,偏偏又是急性子,可能會皇帝不急,急死太監,所以才想憑藉一些方法找出需要的資料,來解急性子。 打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謝謝。

不好意思 ! 很多熱心專業前輩,或者G一下,應該都可以得到答案,我只是想知道沒有 ...

是阿! 怎沒想到可以這樣量呢 !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