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UA40ES6100M LED電視無電源

楼主(2014-11-09):
電視看到一半,突然自動關機. 右下角電源指示燈閃爍.
用搖控器關機,再開機,聽到很小聲的爆炸聲,然後就完全無法開機,右下角電源指示燈也不亮了.拿三用電表和團購的晶體測試儀來胡亂瞎搞一下

拆開看,電源板型號PD46B1D_CSM BN44-00518A

使三用電表 二極體檔量測到
1.編號: FP801S     FUSE 15A/250V開路
2.編號: QP801S    MDF11N60三隻腳都短路

更換FUSE&MDF11N60後,接市電,不到兩秒,保險絲又燒了.
拿晶體測試儀量MDF11N60沒掛

再用電表來瞎量
3.編號: QM801      W2F (PMBT2907A ? ) 三隻腳都短路
4.編號: BEP801     上面沒有任何印刷字,看不懂. 短路
請教大家編號BEP801是甚麼東西,還有這塊板子還有哪些要注意測量的元件? 謝謝.

网友A:
可以拍一下面板型號及主板型號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拍一下面板型號及主板型號嗎 謝謝

面板

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semiown.com/pdf/MDP11N60.pdf

這個嗎?

BEP801,紅色框框這個

网友C:
引用 楼主:
BEP801,紅色框框這個

那是 EMI BEAD 或 SMD 電感, 導通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 EMI BEAD 或 SMD 電感, 導通是正常的.

了解,但被我弄掉找不到n_028|

楼主:
引用 楼主:
了解,但被我弄掉找不到

電源板........

网友D:
這台保固多久 2年嗎?
不會剛過2年就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保固多久 2年嗎?
不會剛過2年就掛吧

2年保固,買來2年半

楼主:
放棄維修.
淘寶買一塊$140草紙, 換完後正常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棄維修.
淘寶買一塊$140草紙, 換完後正常開機

故障品要賣嗎

楼主:
留著當殺肉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