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F8S 筆記型電腦維修

楼主(2014-11-10):
看起來簡單!!  但是也花了半天時間搞,顯卡維修過程也出現不少插曲

只是忙到沒做紀錄,就成功部分PO上一些資料,

可能有些人會問,我如何查倒是鉭電容故障

其實這部分的判斷就是來自,畫面黑屏有背光,
主機板能充電,能開機,開機時有華碩堅若磐石的開機音……
既然能開機,顯卡晶片魂歸的機率就小多了

接外接顯示器測試,也是不顯!!

另外用拆機的屏來點,確認故障是顯卡沒錯

再來就是依據通病處理辦法,先拆電容測試!!   哈哈!!  運氣好

就抓到嚕!!   謝謝     請指教!!

网友:
恭喜完修。 看似簡單的檢修, 也是經驗和時間累積出來的。 小弟也有一台F8SG的機子, 本篇文章就先學習了, 網站上的獨顯卡, 價格可是貴松松的。

网友:
ASUS 大部份的機器顯卡壞也都有開機聲。
這種插卡式的有時是金手指接觸不良~多插拔幾次運氣好就可以開機。

网友:
受教了!恭喜恭喜!!!!!

网友:
它容量變大了?!

楼主:
提問!!

這張顯卡很怪,故障的電容,怎麼很容易再度短路

換過就又好了,實測電壓值  1.2V   用6V的鉭電容,不應該那麼快就掛阿???

不知道是哪出問題,有先進遇過這種怪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問!!

這張顯卡很怪,故障的電容,怎麼很容易再度短路

你量一下阻值多少?
顯卡的阻值很小~不是0歐都不算短路。

楼主:
水大說的不錯,因為電容友聯接到電感,所以阻值不高,BB檔會顯示短路!!

最終結果!!!     ASUS 通病

還是晶片掛了!!  需要BGA了..........   殘念.............

网友(2016-01-15):
最近也修這款的,顯示卡故障是通痛,
加焊處理OK了!裝了Win7-64位元已經正常了使用三星期…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早期搭配 NVIDIA Geforce Go 7300、8400、8600、9300等 G86-620-A2、G86-630-A2 也是死一堆

网友:
華碩有些機型顯示卡不插也會有聲音,
gpu不換新就是撐不久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