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px9800gt gl 零件燒毀~是否還可更換零件

楼主(2014-11-10):
如圖~朋友給的 不知各位先進~如何看待?
可修換元件或板子打穿後~裡面線路燒斷

正面照 右上角燒毀

正面照 右上角燒毀

右上角照

右上角照

被面照~一

被面照~一

背面照~二

背面照~二

如內部沒線路或不引響~是否有哪位可提供該卡原圖讓我更換元件呢??

网友A:
PCB都燒壞了...先清理故障原件再釐清修復難度吧~~~

只有幾張圖沒有啥資訊就討圖?~~就敏感ㄟ

网友:
照片的話可以參考下面這網址

http://www.alzashop.com/leadtek- ... 1400mhz-d140675.htm
先點選圖片再點選最大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都燒壞了...先清理故障原件再釐清修復難度吧~~~

只有幾張圖沒有啥資訊就討圖?~~就敏感ㄟ ...

IMG_20141111_104108 (複製).jpg IMG_20141111_103904 (複製).jpg IMG_20141111_104029 (複製).jpg

我想...這就是遊戲結束時所講得˙GG了.....

板子的一二層銅箔 都掀開了....是還可以修 但要找到他每層的線路圖應該很難n_040|

网友:
先清乾淨再說
用有機溶劑類的就好

网友:
看樣子沒搞頭了~~你願意花時間把燒焦的地方清乾淨嗎?

那邊是一排的SMD電容怎會燒那麼厲害?

當然啦,如果PCB都快燒穿了那就真的沒搞頭了...

网友:
燒成這樣 應該起火了吧

网友:
此卡只剩殺肉功能了.g92-286-b1應該還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