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人因科技UC903 MP4維修

楼主(2014-11-10):
小朋友看卡通用的,自從有平板後,這種不能上網不能灌程式的類平板就被打入冷宮
昨天拿出來充電後,發現要調時間三向功能鍵罷工了
正面

背面

4顆螺絲拆掉,小心卸下前殼

翻起面板(不要拉到排線),拆下電路板4螺絲

3向功能鍵,分別1,5地線,2向上撥,3按下去,4向上撥

小心補焊後,上電開機可正常使用,組裝後換小弟看連續劇

网友:
原來是脫焊了,  我看了3次才懂!!!

网友A:
小朋友看卡通用的,意思是裡面有電視接收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朋友看卡通用的,意思是裡面有電視接收機嗎?

是以前網路抓的古早卡通(小甜甜等),FLV檔用這個看免轉檔

楼主:
這種多向功能鍵最大的問題是零件買不到,應該是這幾年觸控平板普及後,除MP3外幾乎不使用,萬一功能鍵內部掛了只能等殺肉

另一個問題是零件塑膠的,2個地線要焊又被指撥開關擋住,用風槍怕塑膠溶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以前網路抓的古早卡通(小甜甜等),FLV檔用這個看免轉檔

就是播放機就對了.
MP3有玩過,MP4,MP5就沒玩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