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白牌行動電源維修

楼主(2014-11-10):
同事小孩在用的,主訴沒反應,於是凹小弟修
症狀為MICRO USB插上變壓器指示燈無反應

正面

插座,插到歪掉了
這台雖然是白牌,撕開貼紙沒有螺絲,用羅賴扒撬到一半突然冒煙,趕快拿到牆外以免爆炸,等不冒煙而且降溫後用鐵鎚敲四角,殼才分開

原來羅賴扒插太深,電池蕊正極接線跟外殼負極阿斯了

MICRO USB POWER+跟外殼裂錫了
小心焊好MICRO USB,過程銲錫把POWER+跟外殼連錫,清了好久,電表確認沒阿斯,燒毀電線換新

上電可正常充電,阿斯部份用電火布做好絕緣後交件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拆這東西時真的要小心...
短路沒事是幸運, 真的要有什麼就划不來了!!

网友:
Micro USB 母座壞掉可以麻煩您換新的,可以不要那麼省,好嗎?

网友:
電池這種東西,真的要小心
小小一顆內藏能量可是很嚇人

恭喜完修

网友:
電池真是可怕的東西

前天在充一顆放很久的相機鋰電,用的是原本附的充電座

好險充了十幾分鐘後,不耐久等想說先拿來開機試看看相機跟電池有沒有壞

一摸竟然是燙到不行,趕緊拔插頭,目視電池已經彭起來了

如果按照平常的充電習慣,一定是等充滿,大概會上社會新聞

楼主:
這次真的是好在,小弟也是怕會上社會版
拆開後看到保固標籤立刻叫業主來夾卵蛋,保固內沒事幹嘛凹排仔出公差,MICRO USB喬一下回去出保固就好

這種反過來的MICRO USB插座很難焊,接腳跟插座後緣切齊(請看相片),因為烙鐵頭上只要有沾錫,往往會造成插座接腳跟外殼連錫

沒換新插座是因為手上沒料,而且新插座沒風槍沒法子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次真的是好在,小弟也是怕會上社會版
拆開後看到保固標籤立刻叫業主來夾卵蛋,保固內沒事幹嘛凹排仔出公 ...

善用"錫膏"即可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