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02年ALTIS偶爾會有發不動

楼主(2014-11-11):
因為訊息不能傳圖片,小弟只好這裡回覆B大您的問題

02年ALTIS偶爾會有發不動的情況,儀表燈都正常,但是轉到ACC就是沒動靜,只有"搭"一聲,啟動馬達沒運轉的"更~更~更~"的聲音。大多發生在熄火後短時間要再發動時,最近更頻繁了,啟動馬達已換新品。
依症狀判斷應該是啟動繼電器(馬達上方的平行小圓柱,箭頭所指)內部銅片萎了,這個沒有單賣零件,只能整組換新

网友:
頭大系的啟動馬達偶有的毛病,以前我的GEO(頭大美系生產車種)也發生過,換了啟動馬達
還是會發生,老師父告訴我遇到這種情形,敲一下啟動馬達就可以,我車上就準備一根棍子
,發不動就敲一下。

楼主:
啟動線圈有2個作用
1.拉出啟動齒輪
2.啟動馬達正極上電
所以老車啟動系統這塊常常出包,尤其是常長跑短程的業務車

小弟以前修2噸半發不動也是像A大您一樣,先拿鐵鎚K啟動馬達2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啟動線圈有2個作用
1.拉出啟動齒輪
2.啟動馬達正極上電

會不會是碳刷快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碳刷快磨完了..

這也是可能之一,不過啟動馬達不比發電機,一般來說碳刷掛了還是要您換整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碳刷快磨完了..

就我養老車待經驗...
並不是碳刷快磨完的問題
常見的是車上電系線路老化,送電到起動馬達的起動控制端電流不足
或是起動馬達的起動控制端內部線圏退化或是潤滑良有卡卡的現象
改善方法
1.換"新的"起動馬達
2.準備榔頭或是棒子...敲打
3.加裝起動馬達線路電流增强控制器
3.其他....

网友:
話說小弟的車上次也是一樣,BUT小弟是F開頭的車,本來師父也是叫我拿根東西敲它。後來除了換掉啟動馬達外,高壓線組也換掉了,就~~~~好了~~~~

據原廠的說法就是,啟動電流不夠

网友:
啟動馬達這東西,我曾經在外面維修廠不能發動之下換過一顆 新品啟動馬達,但是換過之後還是一樣狀況,偶而發不動。當時換的是現場叫貨進來的新品,士林電機品,後來改到原廠去檢查,師傅看看也是敲幾下馬達會發動,斷定還是啟動馬達,所以現場再換一顆,之後都正常,之前那顆我回到外面維修廠取出原廠維修單,退了那顆發電機。

原廠也是士林電機品,我的車是M牌七人座,外面維修廠是我的朋友,零件不質疑。可能是換到一顆瑕疵品。只是當下有問原廠,他說,原廠在馬達上後來有改過一些數據,如加大線圈等。

网友:
我以前小吉自換了啟動馬達及發電機狀況依舊存在,後來自行加裝一組繼電器,啟動的電源啟動繼電器,由電瓶直接供電給啟動馬達就都正常了~~

网友:
如果起動電流不夠~~掛勾錶應該能看出來吧??

楼主:
可是由分解圖看,應該是換掉就OK的東西,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問題
難道新品要先過火出一下神明

网友:
啟動馬達分兩部份看~

1.馬達本身的運轉

2.吸住線圈的做動

啟動馬達的驅動小齒輪本身是縮在馬達殼裡面的,當啟動時吸住線圈會被通電產生磁力,
吸住撥叉將驅動小齒輪給往外撥<上圖的撥叉>,此時驅動小齒輪會從馬達殼跑出來與引擎
飛輪齒契合,馬達的運轉帶動搖轉引擎飛輪使引擎啟動....啟動後電門開關從STAR鬆開後
小齒輪就縮回馬達殼去,不然它會被引擎帶動就燒掉了....

如果是馬達本身不運轉你會聽到"答"一聲,這是撥叉做動把小齒輪往外撥的聲音...

如果是撥叉失效,吸住線圈沒作動~~你會聽到咻~~~~~的聲音,那是馬達空轉的聲音...

馬達是作動端,如果前端的啟動電路異常也是會造成啟動異常的情況,必須花時間找出原因
加以排除......懶的就給你直接換馬達,二手的還能拿去整新..

楼主:
眼尖的前輩應該會發現,馬達正極的電要接哪裡

上圖換檔叉推出後,前方會跟馬達正極接線點接觸,HONDA的設計則是小齒輪總成2側各有1個L型厚銅片

萬一這個地方萎了,症狀也是一樣

网友:
可以從"鎖匙開關"及"曲軸感應線"下手檢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