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CX420 筆電電容更換 [已解決]

楼主(2014-11-11):
MSI CX420 筆電電容更換時,不小心把圖中C207 給弄掉了,請問各位前輩這電容是多少,或者有圖紙?

网友:
圖中電容弄掉了?

网友:
我認為因該跟C215一樣

或是你直接找廢板大小跟C215 or C265 補上即可

楼主:
各位前輩!  我量測其他大小如C215, C259 , 是15.7u 左右 即 16Uf ,不知C207 16uf 正確否!

网友:
放心用吧!

大小相同即可

网友:
直接找廢板吧 ! 沒問題的

楼主:
已經買顆16Uf 0805 貼片電容補上,問題已經解決,請版主標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