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省電燈泡接燈管的電容要換成哪一種材質會比較耐用?

楼主(2014-11-11):
小弟修了兩三顆省電燈泡(點燈不會亮),都接燈管的電容故障(應該是起動電容吧!?)
依照原來的電容資料,更換相同咖啡色電容 值為 332  且相同耐壓值,
用一個多月就又燒掉了, 故障點一樣.
現在在處理一顆 panasonic 23W EFD23E65L3TW , 目測是深綠色的電容 值為 472  故障.
因為用在廁所較常開開關關,
應該換成何種電容會比較耐用?
還請高手指導,謝謝.

网友:
原耐壓一般好像多是1.2kv~1.3kv,我換了2kv ,結果就沒在同電容再壞了,可以試試看

网友:
這個部份我也搞了好久.....
走失的小朋友可以買不少顆省電燈泡了說....
不解的是...332或是472 1.2KV之類塑膠電容...
好像沒有,找不到買不到...只有1KV的...
不然就得換成BBC的有1.6KV的

目前我暫時都換上1KV的撐著......

网友:
建議換成膽質電容1.5KV以上比較耐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建議.
今天去電子街買
472 1600V 塑膠電容一顆10元
332 2000V 塑膠電容一顆10元.
再測看看能不能用久一點,敢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