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2吋液晶電視RM-32LZ50 畫面雜訊_

楼主(2014-11-12):
只有DVI輸入畫面和選單畫面是正常的,色差與AV及tunner畫面都是異常,色差畫面會閃爍,AV不閃稍微好一點故把焦點放在主板及VCT 49xy video switch上,參考 這篇

量了穩壓IC,不知還有哪裡可以在確認的? 還是VCT 49xy video switch 真的掛了?? 感謝!!
IC300 12.27--9.01
IC4 5.11--3.28
IC8 8.05--5.01
IC103 12.27--8.05
IC5 3.28--2.24
IC6 3.27--1.78
IC2 5.06--3.3
IC604 5.14--3.27
IC601 5.14--3.29
IC906 3.3--1.79
IC905 5.08--3.3

色差及TUNNER畫面會閃爍

AV不閃稍微好一點

主機板

网友:
要不要查查電容先

网友:
交連電容查先

楼主:
嘗試更換左下角串聯色差輸入Pr Pb Y的3顆貼片電容,因手邊剛好缺16V10u貼片,故以50v/10u 直插取代,但是結果仍然一樣,雜訊閃動畫面,是我找錯交連電容位置?還是代用錯誤?還是尚有其他原因?懇請前輩賜教,非常感謝!!

网友:
TUNER 旁 1uf16v換看看

网友A:
這2顆試試看~周邊的也查查

网友:
我是土法鍊鋼,藉助熱風槍,找出兇手,試試看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2顆試試看~周邊的也查查

感謝風嵐前輩及其他前輩指導^^
拆了近20顆找到4顆10u掛點的,一律都用10u/50V代了...

結果是...應該說是好了1半吧...
1.在480i/p的畫質下(AV和色差)畫面還是不穩定,輕微抖動,直線都歪了,但色差只要上720i以上,就完美了喔

2.完全斷電冷開機時,就算色差是720i畫面也是要抖個2~3分鐘才會穩定,但AV端子就一直抖下去了...
3.tunner家裡沒第4台,沒辦法測

需要前輩再指導,非常感謝!!
480i/p的畫質下(AV和色差)畫面持續不穩定,斷電開機時也是這樣,2~3分鐘才會穩定。

720i以上,畫質近完美了

网友:
查影像切換 IC AV 通路的交連電容試試。

网友:
電容太多了嗎?

可以試試看下面連結的方法, 非常實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49761-1-1.html

楼主:
剛馬上用電容並聯大法去掃,果然又找到1顆47u掛點,這次掛的電容幾乎都圍繞在ic500周遭,修好了超開心,非常感謝各位前輩指點,有pigoo真好!!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另類掃法...
恭喜完修...

网友:
如有示波器   基本上10分鐘以內搞定
這塊主機板  都DC-DC部分電容掛掉

示波器是無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