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sus N20A 開機自動斷電,按開機後1秒掉電重覆啟動 維修實例

楼主(2014-11-12):
型號:asus n20a 12吋

來機時上可調電源發現電流上到0.22A左右就自動斷電又重覆啟動,因為可以又自動啟動,初步排除主板短路問題,往缺電壓方向查起
,再一陣電表亂戳之後,發現少了一組 +1.5v電壓,實測只有約0.13V,問題發現~

查找產生的該電壓的isl6227 pwm ,發現boot2腳電壓偏低

拆下 D8202後再換上正常品

再次測量+1.5v出來了

大致裝機測試一下,開機了

因為這台客人急用,維修過程沒有拍的很完善,大家將就著看看^^

网友:
恭喜完修

RB717f 這種小黑豆,最討厭就是小小一顆有時根本看不到編號

就算找到故障,有時查個老半天還是查不到規格!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工洗完修,讓我想起我有一台N20還躺著

网友:
感謝 大  post 文章,RB717f 看不到編號,需要看電路圖,是否請 jackchen681 大 把 asus N20A 電路圖 POST 出來給大家下載?

楼主:
來了,若有涉及版權問題就請老大刪了

asus n20a.pdf

877.32 KB, 下載次數: 75

网友:
引用 楼主:
來了,若有涉及版權問題就請老大刪了

感謝大大! 收到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