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ESCORT EDM-2347 電表的外接電源注意事項

楼主(2014-11-12):
收到電表的朋友們,請先別急著找電源來測試,使用外接電阿達布塔的規格和一般有些差異,
已經人誤用了,幸好未發生火災!

外接電源的規格電壓只要在 6~9V DC ,電流在 100ma 以上就可正常工作了,
但是最要是那個 DC 插口,中間針棒是負極,外圈才是正極,千萬別接錯了,
放煙火沒人看到,所以無人會負責哦!
祝大家使用愉快!

网友A:
這台輸入電源應該可以改成直接110V供電,
只是穩壓部分用哪個方式較簡便
用變壓器加7809比較多見或許可以考慮
另外這台的液晶顯示不知是否有背光裝置,小弟還沒空拆,不知道!!
沒背光液晶顯示的判讀,有點吃力!!

网友B:
那個已經接錯的就是偶啦,所以請五燈大先對大家做說明一下,以測安全.

我拿了9V的adaptor就給它裝上後,快速按了面版的電源開關,結果LCD完全沒有反應,查看了一下連保險絲都斷掉,另一端卡在保險絲座裡面,花了 一些時間拿出來.

換好了保險絲之後再試,LCD仍然是沒有動靜,再查看了一下後面的電源,哇,差點昏倒,以前的接頭正端是在外面的邊邊,而我拿現在的Adaptor下去測,電源反了,還好只是快速的測試,經過一些轉接之後再測,機器並沒有壞.

為了防止類似的情形發生,我設計了一個簡單防呆電路,以後我就是要這樣接,這樣外面的電源,不管正負是那端都不會燒壞機器本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輸入電源應該可以改成直接110V供電,
只是穩壓部分用哪個方式較簡便
用變壓器加7809比較多見或許可以考 ...

這種電表應卡少帶外出使用吧!?
所以原來的電池盒空間可以用來裝AC TO DC的電供,這部份相信不會難倒大家才是,
另外,LCD顯示板並沒有背光,在沒有背光下讀表實在有些吃力,
尤其我這老灰啊看到脫窗,都沒能看清楚,所以說未來還是會將背光加入,
這樣電源有了,背光也有了,功能就備齊了,
或許大家還有更好的點子,倒很想聽聽看,有那些可行的改進或增強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種電表應卡少帶外出使用吧!?
所以原來的電池盒空間可以用來裝AC TO DC的電供,這部份相信不會難倒大 ...

我嘗試過把光源打入液晶,由後透視,效果不佳

從前面打光還好一些,可以考慮用淺色系的LED來改打光的部分

另外,我也是差點有做到蠢事,只是比scottwang運氣好些

讓我發現內外的+-極性與一般不同,所以我沒搞到燒掉!!

网友:
這台是桌上型,若有需要要的話,用18650的電池兩個串聯應該就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個已經接錯的就是偶啦,所以請五燈大先對大家做說明一下,以測安全.

我拿了9V的adaptor就給它裝上後,快速 ...

我怕將來變呆了忘記,所以我是直接找一顆ADP拆機殼從裡面焊上去了。(這機器保存得真好,看不大出來氧化的地方)
没有背光看起來是比較不方便,希望大家提供改裝的方法~
另外,真心感謝五燈大的熱心~機器包裝的真是妥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怕將來變呆了忘記,所以我是直接找一顆ADP拆機殼從裡面焊上去了。(這機器保存得真好,看不大出來氧化 ...

若是有獨立沒其它用途的,你這樣最好啦,一了百了.
五燈大親象咧做信用耶,裡面還用木板,照顧了有夠好.
這台雖然說有20幾年了(1987),還是維持得很新,真的不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嘗試過把光源打入液晶,由後透視,效果不佳

從前面打光還好一些,可以考慮用淺色系的LED來改打光的部 ...

當我收到貨時,也發覺沒背光,判讀不易,隨手拿了手電筒,東照西照,
就是找不到一個良好的角度,使數值容易判讀,若要加led 背光,
可能要將背後的塑膠加孔,才能崁入,這部份要實作才能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怕將來變呆了忘記,所以我是直接找一顆ADP拆機殼從裡面焊上去了。(這機器保存得真好,看不大出來氧化 ...

其實那些包裝都是廢物再利用,紙箱是回收回來的,重複使用郵局還少算7元,
緩衝棉是 lazy104 打包寄給我時的填充物再利用,夾板是裝潢剩料裁切來的,
那些包裝材料千萬不要丟,如果有空間存放著,有機會就用得到啦!

哈離題了!

史版大主張用兩顆18650 電池也是不錯的方法,因為這台耗電也不大,
是可以用很久!

网友D:
需要背光我到是有個點子
指針表壓克力上有個高低差LED剛好塞的下
LCD應該也可以比照辦理
明天就來試試看  手邊剛好有很大量SMD LED

网友:
LCD需要一片"均光板"
才能將LED的光線平均分布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需要背光我到是有個點子
指針表壓克力上有個高低差LED剛好塞的下

這沒辦法!!

我這台液晶內有些起霉,拆開才發現  液晶是2片玻璃黏死的,根本拆不到

液晶背面是用錫箔貼上當背,沒法拆除,目前只想到後方有一圓孔可以塞LED

正在想怎麼做壓降比較適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沒辦法!!

我這台液晶內有些起霉,拆開才發現  液晶是2片玻璃黏死的,根本拆不到

他那個液晶阿
反光片膠爛了n_055|
我最近會試做了

网友:
我手上這台液晶內也是有些發霉...

LCD顯示板的字體要某些角度才能看得清楚...

楼主:
真的非常抱歉!
因為每台機況不一,用隨機寄出的,若您收到的狀況沒能讓您滿意,
請勿見怪,下次有機會到中部來,再請您喝咖啡作補償。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非常抱歉!
因為每台機況不一,用隨機寄出的,若您收到的狀況沒能讓您滿意,
請勿見怪,下次有機會到中 ...

五燈大師~~麥安捏貢啦.....
您對大家的付出...有目共睹....感謝都還來不及!!!...

這台機器已經27年了....狀況算是相當不錯了!!!...
小弟在此提出來...是希望大家有更好的方法能夠解決....
買惜物網的東西...便宜又好用....大家分享改造經驗....
既環保...又能發揮創意......這才是好玩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非常抱歉!
因為每台機況不一,用隨機寄出的,若您收到的狀況沒能讓您滿意,
請勿見怪,下次有機會到中 ...

那我也要喝咖啡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也要喝咖啡 ...

沒問題!不過要先請自已泡,然後說史版大,請喝咖啡!.....cc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問題!不過要先請自已泡,然後說史版大,請喝咖啡!.....cc

那熱水,咖啡,牛奶先幫我準備好喔.
記得準備糖,猴神貪甜.

网友A:
LED改進去了!!  效果雖然不是很好,但是最後一張的角度看,算很清楚了!!

順便當成電源指示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改進去了!!  效果雖然不是很好,但是最後一張的角度看,算很清楚了!!

順便當成電源指示燈用!!  ...

讚哦!
您所用的是一般淺色的 led 燈,只用一顆嗎?

如果多用個一兩顆在施工上有沒有因難,效果是否會更好呢?

我在想如果用 led 燈條截下來的效果不知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讚哦!
您所用的是一般淺色的 led 燈,只用一顆嗎?

第一張的圖是將LED塞入原本顯屏後方的孔,

其他地方要安裝的效果,沒比這裡好,因為其他地方都是不透光的

另,光線太強,反而造成背光反射板光線反射量過多,反而看不到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