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求助>三星手機 GT-i8160 使用 kies 升級無法成功

楼主(2014-11-12):
有正確找到手機型號 及 可升級的軔體

開始升級下載

下載 100% 後跳出失敗

會再自動重新連接手機 !!

有重新安裝過 kies 軟件 及 更新 !!!

使用 win_xp (sp3)
P4-3.0G-1M
記憶體 : 1.5G

請教有使用過這軟體更新成功的前輩 , 請告知如何解決 !!

謝謝 !!!

网友:
若是正常使用官方韌體升級,你要不要打打三星客服問問

or 看哪一家手機行小姐漂亮,進去裝灑詢問

网友A:
換條線
換台電腦
換個USB孔(比如從前面的孔換到後面的孔)
換個作業系統

都可以試試看~

网友B:
手機還原
初始設定後在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條線
換台電腦
換個USB孔(比如從前面的孔換到後面的孔)

換條線
換過 3 條了 ~ 狀況一樣 !!

換台電腦
家裡另一台電腦剛好硬碟掛了 ~

換個USB孔(比如從前面的孔換到後面的孔)
有試過無效 !!

換個作業系統
目前電腦等級不是很好 , WIN_XP 以上的無法安裝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機還原
初始設定後在試試看?

還没試 ~~

內部資料還没備份!!

稍後再試 !!

网友:
刷机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