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訓 silent 335w 3.3v輸出不足

楼主(2014-11-12):
外觀

外觀

外觀

內部

內部1

內部1

內部2

內部2

背面

背面

內部3

內部3

這顆電源供應器原本正常使用於k8-754系統,但經我將大小電解電容更換成日製電容後(除那兩個大電容沒換),12v與5V、5vsb正常,唯獨3.3v降至2.4v,導致無法開機。
這下我頭大了,敝人的程度只能換電容而已,查問題源頭就要請大家給個方向、建議了。

內部4

內部4

內部5

內部5

圖中R-6好像缺件,因為在補焊過程中發現有一支斷腳遺留在那裡,如有人知道型號請告知一下,感謝。

网友A:
是3.3V輸出電壓不足嗎?
+5V、+12V先加負載在量看看

网友B:
3.3V 元件不多
先補焊  在一路測量電壓值

輸出<電容<濾波電感<電容<蕭特基二極體<換能電感

网友C:
大大的意思是原本正常, 換了日製電容後3.3V就出問題了?

那就再把3.3V那迴路的電容檢查一下, 看看容值有沒有錯, 有沒有空焊;
週邊補焊清潔一下確認沒有錫渣, 再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3.3V輸出電壓不足嗎?
+5V、+12V先加負載在量看看

是的,已經有裝回原主機量測,3.3v輸出一樣只剩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 元件不多
先補焊  在一路測量電壓值

是的,換完日製電容和補焊後才發生3.3v輸出電壓不足的問題,東西不在手邊,明天照您建議再檢查一遍,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 元件不多
先補焊  在一路測量電壓值

感謝回覆與指導,明天照這方向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的意思是原本正常, 換了日製電容後3.3V就出問題了?

那就再把3.3V那迴路的電容檢查一下, 看看容值有沒 ...

是的,換完日製電容和補焊後才發生3.3v輸出電壓不足的問題,東西不在手邊,明天照您建議再檢查一遍,謝謝

楼主:
問題已解決,原因就是補焊過程中,3.3v電路上銲錫溢位造成,已經清除,電壓值也恢復。
感謝大家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