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沒完工的東西....

楼主(2014-11-12):
跟 Shwoo 有關~目前這個還滿 low end的畫面~
目前功能:
1. 可 login~
2. 可自動抓標地金額~

還沒完功的有:
一鍵投標~

實際使用的狀態

右上方白色欄位為 1: 帳號 2.密碼 3. 自動更新時間 ( reflash 按下後才會啟動,再按一下會停止)
4.左邊白色欄位為你關心的東西~reflash 那個按鍵會需要這個~
測試步驟:

(1) 輸入帳號
(2) 輸入密碼
(3) 點 login 鍵,此時下面 log 需要看到訊息 "login success!"
(4) 更改你想看的網頁最長的那個白白的列~
(5) 更改自動更新時間,3000 表示為 3秒~
(6) 按下 reflash 後~底下 log 視窗應該會分析出一堆資訊~

网友:
呵呵...軟體白癡看這個畫面怎麼看還是看不太懂~~
是一次同時鎖定數個目標下手嗎? 有助搶標嗎?

网友:
搶火車票的??

网友:
還沒完功的有:一鍵投標~
啃! 投霸王標嗎

网友:
某公家二手品拍賣網(SHi WOO)咩............

网友:
火車票其實是政策的問題,沒票就是沒票,用程式怎麼搶都沒用的。
要買火車票很簡單,只要你有認識旅行社,關係夠你一定買的到票。
為什麼?因為旅行社是跟台鐵簽約的,台鐵開放旅行社買票的時間比一般民眾提早很多天,所以一般人買不到票是正常的,政策要怎麼改才會公平?其實你也想的出來,只是台鐵會不會採用而已。

网友:
我現在才發現jojoling有54元耶!

网友A:
下回要改成點廣告就給金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回要改成點廣告就給金幣~~

光有金幣没有用,要可以用金幣換美眉照片,或者。。。集滿1萬金幣換香吻。。等等。

网友:
JOJO桑,期待您趕快完工。
造福搶標痞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有金幣没有用,要可以用金幣換美眉照片,或者。。。集滿1萬金幣換香吻。。等等。 ...

嘿嘿!以後就有用了。

网友C:
這個挺管用的說,不過不知會否被抓包!

嚇!我才27元,是我的一倍!

网友:
雖然老灰狼...什麼都看不懂!!!...

以後大家的福利....都要靠jojoling老師啦!!!...

楼主:
請問~~有那幾個物件,我可以程式測試標物件,且之後一定會有人標的?
謝謝大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幾個
http://shwoo.taipei.gov.tw/bid.asp?op_=show&auid=134937
http://shwoo.taipei.gov.tw/bid.asp?op ...

啊!目標一致!這都是俺鎖定的目標,
只可惜都在同一天結標,所以最多只能鎖定一標來顧,
如果救救老師那套管用就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目標一致!這都是俺鎖定的目標,
只可惜都在同一天結標,所以最多只能鎖定一標來顧,
如果救救老師那 ...

因為圖縮小後,字看不清楚,所以放原圖demo一下下~

目前下標功能已完成~
畫面重新排板~
自動下標還沒設計~

网友:
看來挺不錯的哦!一次一個畫面可看多標,
原先在雙螢幕上,要完整看到應有資訊,只能看兩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這個挺管用的說,不過不知會否被抓包!

嚇!我才27元,是我的一倍!

你們點擊廣告,一天只能領一元
舅舅練的是多功,點一次廣告領一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們點擊廣告,一天只能領一元
舅舅練的是多功,點一次廣告領一元 ...

所以說賺錢還是要動腦才有金!

楼主:
目前的進度:
1號:增加了左邊Eable 選項, 目前可由這或欄位放空來決定要不要堅控~
2號:增加了標金設定,可由這點一下進去,再點一下轉回來。
3號:增加了快速模式,打算把重要的訊息放在主畫面及可,不開其它的小視窗。
4號:暫時增加了模擬選項,啟動時。在下標時,只會顯示下標金額,不會真的下標。
5號:還沒加...

此為設定搶標的標金加碼額度。
規則為 Shwoo所訂的:預設在低金額的情況下 show hand....

 注意事項:
     一、您的競價金額可從目前最高出價起的連續10個次高價中挑選一個價格出價,10個次高價以
       等級距順列。500元以下以10元為級距,501元~1,000元以20元為級距,1,001元~5,000元
       以30元為級距,5,001元~10,000元以100元為級距,10,001元~50,000元以300元為級距,
       50,001元~100,000元以500元為級距,100,001元以上以1,000元為級距。

此為新板執行畫面,下標鍵會自動變紅,如果得標人與你的名字不符。
底下 IP 為登入後,自動經過 DNS 轉換,之後的封包都不經過 DNS server 轉換。

此為模擬下標打勾時,按下標鍵產生的相對下標金額。讓使用者了解。

新板所有的參數都存在電腦 windows 裏的registry tree 裏,方便設定。

此為快速模式,是為了減少使用系統資源,及簡化視窗的想法~未完成。

最後,裏面因為是用 Java所寫,並沒有為了右鍵,復制/貼上鍵的功能實作。請用 windows 提供的熱鍵做這些功能。
example: Ctrl + C 為複制, Ctrl + V 為貼上
報告完畢~

補充說明:
此工具所有板本不會上傳,原因是如果上傳後,應該對大家又是一個困擾。會發生互搶標金瞬間狂標的狀況。
此工具只會發給在板上常出現在好康報報造福痞友的痞友群~讓這些痞友有更大的動大造福大家~
謝謝~

補充內容 (2014-11-17 11:02 AM):
1.搶標金額的儲存,只要點那個勾就能自動存了,主頁的資訊,是當按下 Login 後才會儲存喔。

楼主:
1.多執行緒功能完成,用於同時搶標時使用~2.自動搶標完成~
3.修正一些小問題

搶標最後秒數設定,因與伺服器有誤差最後時刻網頁主機忙線~所以要注意設定~
此時間是由收到網頁的第一封包內內的時間設定~

自動搶標設定,與啟動多執行緒

注意堅控網頁主機的間隔~ 500ms-1000ms 用於搶標應該不錯用~

報告完畢

楼主:
放一個測試版上來。 20141119-Shwoo-DEMO.zip (23.7 KB, 下載次數: 6)

此測試版會真實的下標,但是會用最高標的同金額下標。系統會回復下標金額太低而失敗~
用此來測試:
1. 伺服器的時間與此工具的時間差 ( 同收到的封包 delay來決定),此 tool 到數是由第一個封包收到的。
所以請不要同時堅控不同時間到期的標地。
2.實際測試你所在地的網路與伺服器網路的 delay 狀況。

圖一到三,為測試提早搶標功能而做,輸入需要扣除的時間 ( 少做一個欄位,所以就選明日要截標的測試及可)
設定自動搶標參數(搶標時間,系統停止更新時間),最大標金,及啟動打勾。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此為真實設定提早搶標測試,平常伺服器正常時,時間差約1 sec

圖五:此為今天中午真實測試今日結標的狀況~伺服器還真是 busy啊~看來,我值都設太近了~封包可以 delay到10秒鐘~~~
右下為我設的參數~難怪伺服器回傳的值是空白(已結標)~

結論:
目前此程式強制使用多執行緒,是確保多重搶標必須同時執行~報告完畢

補充內容 (2014-11-19 05:30 PM):
忘了說,程式執行後,把右邊拉開,就會看到那邊躲在後面的欄位了~

補充內容 (2014-11-20 07:10 PM):
此測試是同時執行2個程式,每個程式有4個標案堅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一個測試版上來。

此測試版會真實的下標,但是會用最高標的同金額下標。系統會回復下標金額太低而失敗~

還是你比較厲害,編寫兩三下就有數據,不錯了。
以我得飆次數40以上,落飆破千次經驗累積只能只能望飆興嘆,還要看是否熱飆,抓大概時間差10-15秒,有時還覺得斷線。
還好非必需品,能省則省慢慢來飆,免得神經大條,口袋失血又無好貨。

楼主:
目前的測試 tool 裏,我已儘量移除不必要的更新封包發送,並可設定提前停止更新命令~

今天中午12點整的搶標測試:

此功能已趨近完善了。
下一版會加入的有:
(1) 自動搶標是由多重執行緒發出,但畫面的手動搶標是主執行緒所動,會把手動搶標改成發命令給對映的執行緒,不再由主執行緒來做。
(2) 會在每一物件增加一個小小的按紐,讓在最後時刻,由使用者決定對物件再一次更新網站資訊,主要是取得目前奪標最高金額。
(3) 會再增加第2組自動搶標倒數秒數,相信常用於搶標的,應該了解此一目地。

報告完畢

楼主:
20141121 DEMO版更新:

此更新版上樓所述都已完功,並調整了系統自動啟動的時間,更加接近遠端伺服器。
沒重大問題,暫時就不做任何更新了。

另外20141121 中午的測試數據裏,系統其實延遲並沒到 19號所測試的那麼高:
假設可能原因:
1. 當日開標的案,從搜尋裏有列出 160筆~為 20/21號的3倍量多~

報告完畢~

网友F:
引用 楼主:
20141121 DEMO版更新:

請問jojoling大
是否可以寫一個自動按公狗我程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jojoling大
是否可以寫一個自動按公狗我程式

這種程式是不樂見出現的

只會造成更多的無效點擊,導致評估更加嚴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jojoling大
是否可以寫一個自動按公狗我程式

MARCO大你好,

寫這個應該是沒問題,很多遊戲都有內建的這種。
但是 google 太大間了,寫了這個應該就像 windata大說的,有可能很麻煩~

補充內容 (2014-12-4 03:21 PM):
用 goolge 搜尋一下"廣告 自動點"~會發現這種的爭議~
到時搞到痞酷就麻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