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多X牌7吋雙卡雙待手機 是否是液晶屏解析度問題

楼主(2014-11-12):
多X牌7吋雙卡雙待手機
摔到破2屏

到淘寶找到相容高清屏.寄出前測試給我看
收到商品

準備連接測試

一開機怎會這樣.很多白線到處亂跑.且部分文字是曲折的.是液晶屏解析度問題嗎?

高清屏 編號對照.左為新品.右為原故障編號.

网友A:
最後一張照片編號看不清楚,另外更換panel沒有什麼解析度問題

你如果確定你薄膜排線有裝好,那就是你淘寶買的panel有問題或產品規格根本不相容原廠

你最好跟淘寶賣家確認一下!

PS:淘寶目前品質多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一張照片編號看不清楚,另外更換panel沒有什麼解析度問題

你如果確定你薄膜排線有裝好,那就是你淘寶買 ...

原7300101463
新買的7300101462

沒錯~賣家說這不是新品.是拆機良品.

网友:
號嗎差一碼會不會是不相同的呢?

网友A:
很明顯"兩者"不相同,只是不知你後續跟賣家如何處理"運費"問題?

=============================================
7300101463 E231732 7inch LCD screen HD for tablet PC display 163*97mm

=============================================
This LCD display screen is just for 50 Pin Code :7300101462 E242868
Size:165mm x 100 mm
.  Please make sure you buy the right LCD display for your tablet PC
=============================================

网友B:
重新安裝

LCD沒裝好  或是弄壞了
再不行  交叉比對
觸控屏換回去舊的看看會不會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顯"兩者"不相同,只是不知你後續跟賣家如何處理"運費"問題?

====================================== ...

連機器煩請朋友帶去大陸.賣家說要幫我處理~
賣家說剛收到........還沒任何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安裝

LCD沒裝好  或是弄壞了

原觸控屏也是壞掉了.新的也送去請賣家一併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觸控屏也是壞掉了.新的也送去請賣家一併處理.

這樣啊 也好
大陸修比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