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W Power PG值過高 請問各位大大如何處置~~

楼主(2014-11-13):
(图片)

网友A:
可能就是開機會慢一點,
還有其他因素讓你想去調那個嗎??

网友B:
PG值異常,會導致主機板鎖定
不予開機
正常範圍100mS-500ms,一般約300~350ms
異常原因
可能是某路的電壓異常導致
或是 PG值相關電路異常

网友C:
曾經遇過核電廠的power也是PG過高,我把低壓區的電容全換新的就好了,給你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G值異常,會導致主機板鎖定
不予開機
正常範圍100mS-500ms,一般約300~350ms

恩恩 那我再用電表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經遇過核電廠的power也是PG過高,我把低壓區的電容全換新的就好了,給你參考看看。 ...

我是已經有換過兩顆電容 還是一樣 那我再把剩下的也給換過試試看

网友:
這一個檢測器量出的PG時間999ms,代表可能是沒有5v電壓喔,用電表量一下看有沒有電壓,應該是沒有幾率比較高

网友D:
要不要上主機實際試看看,搞不好是測試器秀逗了!?

网友E:
仔細找一下  PG  的電路周邊有不少小電容

先查一下看看

通常是在  高壓與低壓區交界附近!!

网友:
12V2  電壓不足

楼主:
我只有接24PIN的 ~~~ 忘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細找一下  PG  的電路周邊有不少小電容

先查一下看看

電容已經換過但還是有PG值過高問題 不知道是不是控制IC出了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要上主機實際試看看,搞不好是測試器秀逗了!?

測試機是沒問題的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就是開機會慢一點,
還有其他因素讓你想去調那個嗎??

跟開機慢沒關係喔! 是連開機都不能開機

网友:
將電容全部換掉,尤其是小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已經換過但還是有PG值過高問題 不知道是不是控制IC出了問題

方便的話, 拍幾張PG週邊的正反面照片來看看, 還有簡單的圖示你換過了哪些零件, 這樣大家比較不會隔空抓藥.

另外問一下它的PG訊號控制IC是什麼型號?

网友:
那你先用電表慢慢量各路電壓
然後順便找控制IC的型號 PO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