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陸熱風槍(220v~240v) 買回可用於台灣110v嗎?

楼主(2014-11-13):
請問大陸 熱風槍(220v~240v)   買回可用於台灣的110v嗎?
因為便宜所以想問懂電的大大

网友A:
不是已經講了220V了嗎??

吃二顆電池的手電筒,你給他吃一顆電池,你覺得會怎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已經講了220V了嗎??

吃二顆電池的手電筒,你給他吃一顆電池,你覺得會怎樣??? ...

他可以買回來改插頭在220V上用啊!
看到這支熱風槍熊熊想到有在老闆那裡看到好幾支SKIL的熱風槍,長的很像下方這個。

网友:
電供之類的產品才有機會改成110v
熱風槍因為裡面的發熱芯阻抗不一樣
所以要改要連發熱芯一起換掉才可以
........................................................
沒注意到你的問題~以為你是要改裝
220v的產品插110v或許可以動
但功率減半,風速也沒那麼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可以買回來改插頭在220V上用啊!
看到這支熱風槍熊熊想到有在老闆那裡看到好幾支SKIL的熱風槍,長的很 ...

價錢多少呢?

网友:
HICK大:
我記得的算法是:  P=E*I *功率因數(加熱絲=1)
1600W=220V*7.28A*1
電阻值約30.2Ω
在加熱絲電阻不變的情況下接110V
電流是110V/30.2Ω 約=3.6A
110V*3.6A  約=396W
所以1600W的220V的熱風槍插,110V時會只剩約1600W/4=400W
拿一顆220V烏絲燈泡插220V及110V,量一下電流您就會知道(現在可能不太好買)

网友:
插冷氣機220V的電源! 耗電大可能不能同時跟冷氣機使用!

网友:
我沒問,下次有看到我再問看看。

网友:
沒法改成110V

只不過現在家裡,因該多有220V的交流電 (裝冷氣用)

你買220V的延長線插座插冷氣孔來使用吧!

***大陸所有電子類產品,除非有標示 "110V~240V" 不然全多只能用220V AC

楼主:
發現插頭不一樣~就算買回也不能插上台灣220的冷氣插座
ps:最下方那八字頭是大陸規格
不知道有這種轉接頭嗎? 大陸220轉台灣用的220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發現插頭不一樣~就算買回也不能插上台灣220的冷氣插座
ps:最下方那八字頭是大陸規格
不知道有這種轉接頭嗎? ...

直接剪掉換台灣220v的冷氣插頭就好了

网友:
剛剛去淘了一下行情...真便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發現插頭不一樣~就算買回也不能插上台灣220的冷氣插座
ps:最下方那八字頭是大陸規格
不知道有這種轉接頭嗎? ...

你到特力屋 or 五金賣場~~~有萬用轉接頭可用

网友:
八字插頭有旅行轉接插可以買....

買八字插轉台灣220V T插來用..

网友C:
其實可買110-240的通用型得熱風槍.你選了這種220的.就買昇壓器110轉220的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其實可買110-240的通用型得熱風槍.你選了這種220的.就買昇壓器110轉220的也可以.. ...

沒屋頂有再賣..真的不便宜.但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屋頂有再賣..真的不便宜.但好用!

變壓器要走專線
低壓轉高壓 低壓側一定會大電流

不如直接拉配電盤內的220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實可買110-240的通用型得熱風槍.你選了這種220的.就買昇壓器110轉220的也可以.. ...

+1
買升壓插頭,大陸的東西就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買升壓插頭,大陸的東西就能用了~

這個功率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