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LYVision N5325 這是程式問題嗎?已經確定偏光膜變質了

楼主(2014-11-13):
POLYVision N5325 這是程式問題嗎?已經確定偏光膜變質了
畫面 左右
測試過連接電腦也是這樣
IMG_20141111_223505  IMG_20141111_223527

補充內容 (2014-11-13 11:24 PM):
目前無遙控器  案電視上 案鑑 無可選4.3.或是16.9 這選項

网友:
偏光膜!!   掛了!!

网友:
偏光膜+1

网友A:
樓上兩位大哥  "累了嗎"  看一下樓主發問的內容 "POLYVision N5325 這是程式問題嗎?已經確定偏光膜變質了
畫面 左右
測試過連接電腦也是這樣"

他已經知道昰"偏光膜"  他問的重點 昰左右 各有空隙 這個設成 4 :3  顯 示  用遙控器調成 ˊ正常 16:9就好了

真的 "累" 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上兩位大哥  "累了嗎"  看一下樓主發問的內容 "POLYVision N5325 這是程式問題嗎?已經確定偏光膜變質了

找萬用遙控器 處理這問題了..被設為4.3~遙控器切換成16.9 就正常了
再來就是換模~嘗試去了

网友:
這台奇美面板還蠻容易漏液の...

网友B:
POLYVision N5325
啊~ 不就跟CHIMEI N-5325 港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LYVision N5325
啊~ 不就跟CHIMEI N-5325 港款

不港款...因為沒C開頭

楼主:
已經偏光魔換好了...還沒拍照就被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