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220V的3孔插座,改為220V兩孔插座

楼主(2014-11-13):
各位網友好想請教一個問題,我有一台220V的空壓機,是兩插的插頭,但家裡只有三孔的冷氣插座。如(圖一),可否用(圖二)的插頭,只接兩條線,(黑色箭頭)的位置,再接入(圖三)的插座上呢。

圖一

圖一

圖二

圖二

圖三

圖三

网友A:
圖二)的插頭,插(圖一),是正確的..圖3是市電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二)的插頭,插(圖一),是正確的..圖3是市電110V

請問!是要去買220V的兩孔插座就可以嗎

网友B:
您好下圖那插做標明的是110V/15A建議用220V的比較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下圖那插做標明的是110V/15A建議用220V的比較保險

收到!謝謝

网友C:
台灣家裡的 220v 一般都是 T 型三孔
H 型兩孔一般是 110v
H 型三孔一般也是 110v 多一孔是接地線

1. 可參考此圖, 一般稱作 T 型

220v 腳位對應電壓

220v 腳位對應電壓

所以空壓機 220v 的兩條跟你說的一樣 (圖二) 接上面一橫一豎的接頭
但是 圖三 一般稱 H 型, 一橫一豎要如何變成兩豎, 有點不懂?

2. 我之前有買這種轉接座, 但是 CE 不是台灣安規
220v H 型轉 220v T 型轉接頭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282755705#auc
插座標示規格 :
220v冷氣專用轉接萬用插座插頭15A = 3300W

3. 插頭或插座規格要看負載 (如: 空壓機, 冷氣機) 的瓦數 = 電壓*電流
在負載內 110v 或 220v 的插頭插座應該都可以
我不是水電工, 有錯誤還請水電師父指正

一般
T 型最大耐 250v * 20A = 5000W, 也有 250v * 15A 等等
H 型最大耐 125v * 20A = 2500W, 也有 125v * 15A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灣家裡的 220v 一般都是 T 型三孔
H 型兩孔一般是 110v
H 型三孔一般也是 110v 多一孔是接地線

謝謝你的資訊

网友D:
請到露天拍賣詢問,在網頁最下面JY-1007款,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028612204
沒有通過台灣的安規(一般應該不能販賣).
很久以前的冷氣機插座有在用(因為水貨規格太多沒統一!)
市面上電料行應該還有在賣,只是有賣的店家應該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到露天拍賣詢問,在網頁最下面JY-1007款,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028612204
沒有通 ...

JY-1007 就是它了!感謝啦

网友E:
做燈光音響出租都習慣把220v也改成110v

网友:
用的這種,只是沒用時都把它用膠帶封住防止誤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燈光音響出租都習慣把220v也改成110v

kuny0605兄  介紹的插座就解決了我的問題,

网友:
用的插頭,只是沒用時都用膠帶封住防止誤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