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不論是ABCD殼,斷腳的狀況要怎麼辦呢?

楼主(2014-11-13):
不論是ABCD殼,斷腳的狀況要怎麼辦呢?不玩PC DIY之後,整理NB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這樣的狀況,螺絲愈裝愈多,
不知道,各位大師,遇到這樣的狀況會怎麼處理呢?
謝謝謝謝!

网友A:
拿去資源回收換糖吃..

网友:
用AB膠黏回去,旁邊記得要多一些,稱的久一些

网友B:
這讓我想起來以前當兵時,把戰車引擎吊起來大修後。整整多出來一臉盆螺絲,後來就挖個洞埋起來。
不曉得後來戰車開去基訓有没有"顧路"~

网友C:
基本上算無解!

不管用哪種膠,哪種補土,僅能讓外觀看起來正常

只要下一次再拆,物理應力問題,一拆就一定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去資源回收換糖吃..

哇!!!想要換糖吃,不就要收到褲底龜大包A時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讓我想起來以前當兵時,把戰車引擎吊起來大修後。整整多出來一臉盆螺絲,後來就挖個洞埋起來。
不曉得後 ...

那我要找找看有沒有正氣湖可以水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算無解!

不管用哪種膠,哪種補土,僅能讓外觀看起來正常

就是怕這個,下次拆又多一大包出來!
看樣子,可能是無解了!

不過,小弟有想到一步,糊上環氧樹脂呢?
有人有試過嗎?

呼叫三太子!看看有沒有啥咪撇步仙術啊!

网友:
三太子有秘密武器,找他就對了!
有一種乾了透明的ab膠,強度還好,不過沒用在鎖螺絲柱上,試試才知道。

環氧樹脂乾後也是超硬的,之前921在復建期,此地就有建材商推售此物,
用來修磚頭牆壁。

网友D:
您好:斷腳的狀況,以ASUS.Acer,Lenovo 易斷,與材質,設計,鎖住之磅數..等有關,HP 設計較好不易斷裂.
斷腳如同前面大大所言AB膠 .. 補回,下次拆下也會掉下來 , 最壞情況是換A ,B ,C ,D 殼

网友:
看機子還值不值得留用

自己留著用就用 AB 膠 或 塑鋼土 補一補 勉強用

如果是要賣的就換新殼或中古拆機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斷腳的狀況,以ASUS.Acer,Lenovo 易斷,與材質,設計,鎖住之磅數..等有關,HP 設計較好不易斷裂.
斷腳如同 ...

我PO的那張圖,就是HP的4410S上同一台拆下來的,
可能前手有掉落或是摔到之類的!謝謝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想要換糖吃,不就要收到褲底龜大包A時尊!

不然你能怎樣咧~~~~

我很久以前幫朋友弄過一台老骨董的PII筆電,映像最深的
是它AB蓋都破損了,本以為朋友摔過、壓過,結果她說我
是正常使用ㄝ~~~~久了蓋會裂後來就破,我曾幫她問廠
商換殼要多少錢,對方開價很高我就算了...

最後她買新筆電舊的就給我了,那台被我用到變成平板筆電
,螢幕與機身分離,上蓋轉軸處整個崩壞...

网友:
筆電塑膠殼有 PC/ABS 的成分,用 AB 膠這類的環氧樹脂是無法良好結合所以容易脫落,要找可以融合這類的工程塑膠的那種膠水。
但在國內不容易買到這種特殊的膠水,可以先去找 UHU 的塑膠專用膠水,我做 ABS 模型都用這款,放一天後就很牢靠了。
或是到化工店買丙酮或 MEK 等壓克力溶劑來試試,只要能讓筆電塑膠軟化或融化再加壓就能將塑膠柱或裂縫靠自己本身的結合給黏回去的。

网友:
滿強的,只不過展示多是較大件物品

翻譯一下該產品是用物品資訊

Puraripea可使用對象:
■ABS樹脂■聚碳酸酯樹脂■苯乙烯樹脂■FRP(聚酯樹脂)■丙烯酸樹脂■氯乙烯樹脂●鋁●樹●●石陶

Puraripea不適用性的參考名單
※它不附著於聚乙烯,聚丙烯,氟樹脂,工程塑料樹脂。
它變得丙烯酸樹脂固化時,軟的人,這是不適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日製專用產品資訊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VOX3BK2e8o

這東西牛相很久了!!
強的是, 它搭配Polymorph來使用時, 可以複製塑出料件...
可是問過日本客戶... 它不能郵寄..

有人可以辨個團購買回來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日製專用產品資訊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VOX3BK2e8o

又是水又是粉的!
讚!我喜歡!
可惜帶不回來!
這個大概只能走海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對岸有賣
http://tw.taobao.com/item/36985435740.htm?spm=a1z3o.7406521.0.0.Eo9ri5

因為是易燃物, 不能走順豐, 要走集運...
來喬看看!!

Thanks!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是水又是粉的!
讚!我喜歡!
可惜帶不回來!

大胖兄....19樓介紹的黏劑...

像不像...玩具模型的...黏著劑???....

考不考慮...去玩具模型店....買一罐回來試看看???....

至於那些粉....找材料...用剉刀...磨一些下來是試看看....

老灰狼...異想天開....黑白想...

网友:
老灰狼眞厲害.....
老實說,在下十年前趁著去日本時買過。後來有利用那個塑形的東西搭配玻璃纖維用的樹酯做了舊車的方向燈殻。當時是因為燈殼必須是透明的,才想到利用玻纖樹脂。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怕這個,下次拆又多一大包出來!
看樣子,可能是無解了!

斷裂的塑膠如用其它膠糊上去,就會變成兩種不同密度的材質接合
電視PCA板柱有像筆電的STUD(螺栓柱)
包覆的塑膠破裂(過磅扭力或墜落),請用融膠烙鐵糊一糊

网友:
我是這樣黏起來的,只要不要碎到沒屍體,都還能救!!

网友:
大胖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1274471181

我都是用這種AB膠來黏塑膠製品.....
舉凡汽機車外殼有破裂的地方...或是玻璃纖維製品都可以使用....
它是黏稠狀....淡藍色....凝固後是塑膠材質(非塑鋼土)....
若有需要...下次找機會....挖一些(裝瓶)....寄過去給您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