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5預熱型安定器

楼主(2014-11-14):
拆開後發現類似陶瓷電容(好像是叫做熱敏電阻)東西掛了

上面寫WMZ11 75HV(請問這東西到光華有賣嗎? 怕買不到相同的,有通用零件可代替?)

PS:想問一下,是有這顆東西就叫做預熱式嗎?

网友:
它應該是熱敏電阻沒錯
它工作溫度高所以表皮看起來就好像是壞掉了
但是不一定是壞的
有它做緩衝,所以起動會延遲一下下讓燈管的燈絲加熱
所以,它泠的時侯2腳間的電阻小,
上電後會發熱2腳間的電阻變大,電流就往燈絲方向跑囉...
所以...故障點不一定是它......
加油~ 祝早日完修

网友:
  請參閱 這裡這裡.

网友:
通常這東西拆下來的時候都會散掉,所以還是換一下的好。

网友:
這東西不裝也行只是沒預熱功能,懷疑他先拆掉再debug.

楼主:
感謝大家,更換完後已正常
因為東西被拿走...ㄎㄧㄤ去用了
來不急拍照片,真抱歉

謝謝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