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不知品牌的20000mAh行動電源零件求教

楼主(2014-11-14):
各位痞大日安,小弟親戚有一台不知品牌的20000mAh行動電源,故障壞掉,送給小弟拆解研究,機器是粉紅色的,外觀有4LED指示燈、一個按鍵開關、一個MINI USB電源輸入接口、兩個USB輸出接口(5V 1A X15V 2.1A X1)台灣製造,露天拍賣一個大概在280-300元。拆殼後,內部物品如下:
1電路板一片(板號 ZT_MT_V0.4  2013.04.10)
2電路板左右各有一組充電的鋰電池,每組各有3顆鋰電池並聯組成,經測量每組都還有4.05V的電壓
3電路板上的主控制芯片(U1照片一)上面沒有任何標示,不知到廠牌與型號
由於沒有電路圖,也沒有修過行動電源,再加上沒有主控制芯片的廠牌型號,實在沒有維修思路,從網站上下載了一些相關資料,比照該電路板,然而該板上有些零件,小弟並不了解,PO文請前輩指點。這些零件整理如下:
1照片一中的U3 (3腳,零件上面標示54FK)
2照片二中的U4 (零件上面標示1056 8RH1.19) U2(5腳,零件上面標示M3MF)
上述3項零件或者有關該機的資料,敬請前輩提供給小弟參考,感謝!

照片一

照片一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E9%9B%BB%E6%BA%90

可以參考這篇十四樓,直接換板

另外,如果你電池還好的,也可考慮直接買七電的空機(不含電池)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E4%B8%83%E9%9B%BB

當然,要硬修應該也是可以,BUT要請其它大大指導了。電路方面小弟真的

网友:
電池電壓還有4.05V 那可以買其他套件來換裝. 要注意電池的包裝是不是18650的~
免得買了套件~放不進去就糗大了

网友A:
怎麼個壞法

沒有充電   還是沒有放電??

鋰電是好的  就還有希望
保佑不要壞主控   壞了很麻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個壞法

沒有充電   還是沒有放電??

專炸元件大您好, 故障現象是2個USB輸出接口,量到的電壓只有4.05V, 板上其他零件有查過, 可是原文的3項零件,小弟並不知道是何種零件 ,看過一些資料 ,上面的3項零件或多或少也會和主控IC有關(懷疑是昇壓電路或零件有問題), 但是大大從照片中可以看出, 主控IC上面並沒有任何的標示,不知道如何再往下走了,感謝回應。

网友B:
1、照片一中的U3 (共3隻腳,零件上面標示54FK)
---------------------------------------------------------
http://s.taobao.com/search?q=54f ... d=tbindexz_2014112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8#detail
http://www.torex.co.jp/english/p ... ors/data/XC6206.pdf

XC6206   AMS6026  MARKING CODE 應該 6XXX  開頭 不太符合

所以推測54FK 應該是LDO  (但不知廠商 )  提供U1電壓 可以先測看看
------------------------------------------------------------------------------------

2、U2(共5隻腳,零件上面標示M3MF)
昇壓電路
http://s.taobao.com/search?q=me2 ... d=staobaoz_20141120

http://wenku.baidu.com/view/5dda8a55ad02de80d4d84090.html
---------------------------------------------------

ZCC1056
http://s.taobao.com/search?q=zcc1056&js=1&stats_click=search_radio_all%253A1&initiative_id=staobaoz_20141120

http://wenku.baidu.com/view/c23fe66025c52cc58bd6be4e.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照片一中的U3 (共3隻腳,零件上面標示54FK)
-------------------------------------------------------- ...

感謝duncan大您提供的資料,小弟會根據資料 ,針對這3顆零件作一檢測,尤其是在昇壓電路方面, 再次感謝您熱心的協助與提供寶貴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