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版Line字好小

楼主(2014-11-14):
我平常掛在網上的時間比較多,目前使用Line聯繫的人不少,
可是Line在螢幕顯示字超小,就算設特大還是很小,請問有人
知道如何放大嗎?

网友:
如果設定最大就是這樣,眼睛矯正(眼鏡)一下吧

楼主:
我就調到特大,螞蟻變蚊子,還是小。

网友:
系統是XP的嗎?如果是,那應該跟字型也有關係。
把LINE關閉,把下面的附檔,解開後,覆蓋在下面的目錄下,再開啟LINE就OK了。

XP
C:\Program Files\Naver\LINE\res\skin\basic\css

WIN7
C:\Program Files (x86)\Naver\LINE\res\skin\basic\css

LINE以有更新過的話,還要再重做一次。

1.99 KB, 下載次數: 17

网友:
可能螢幕點距的關係,我用22吋 1680*1050,Line 字體設特大是剛好,目前很多螢幕追求 Full HD,點數高了螢幕若不是大尺寸,字體的確會偏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調到特大,螞蟻變蚊子,還是小。

那你需要的是眼鏡啦 ...
時間到了該帶還是得帶.

楼主:
都沒長大,是不是該買一台投影機投200吋來看?

网友:
昨夜夢中,一個仙風道骨的老者跟我說,樓主這個問題,只要每天醒來默念..烏骨雞學姊越看越漂亮,W大越看越帥氣,這樣經過七七四十九天,再把作業系統重灌,又灌LINE,就能決解

网友:
windows xp系统的line能用就不错了,在大陆根本就无法使用。

楼主:
我用窗戶刷漆的。

网友:
LINE內部設定只能調整訊息裡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