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金冷氣這樣是否就是漏冷媒

楼主(2014-11-14):
請教各位一下今天本來要請人來清理冷氣
然後老闆說看到照片那樣的情形
是叫做冷媒漏氣
請問正常在吹冷氣
是每隻管子都會結霜嗎
還是都不會結霜呢
那這樣的情形還有的救嗎
因為我很怕我的管子是被裝潢包在裡面
怕如果要拆裝潢就麻煩了

楼主:
我的冷氣應該是95年買的
我問老板冷媒會不會久了之後會沒有
他說冷媒不是消耗品不會有這樣問題
還問我說還要修嗎

网友A:
那個是冷煤部份的問題,但是有少部份是冷卻排破造成的,但其會造成的影響因素很多,只有這樣其實不太好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是冷煤部份的問題,但是有少部份是冷卻排破造成的,但其會造成的影響因素很多,只有這樣其實不太好判斷 ...

那請問正常在吹的話
鰭片上的管子是每根管都會結霜
還是都不會結霜

网友:
漏冷媒了,正常在吹的時候鰭片是不會有結霜,看你的照片應該是鰭片破洞.冷媒漏掉了

网友B:
蒸發器黑掉了
應該是沼氣咬破洞了
只能把整個蒸發器換掉且沼氣要隔離不然換了早晚也是會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蒸發器黑掉了
應該是沼氣咬破洞了
只能把整個蒸發器換掉且沼氣要隔離不然換了早晚也是會壞 ...

有同感+1

楼主:
那請問換蒸發器要多少錢
有誰知道呢

网友C:
換蒸發器應該價格不斐...
勸你如果不是灌冷媒可解決的話,還是換新的還會值得一點

网友:
不能修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蒸發器應該價格不斐...
勸你如果不是灌冷媒可解決的話,還是換新的還會值得一點

大金維修人員是跟我說看蒸發器和整台室內機看差多少價錢
因為我本來也要清洗
若沒差別太多那就把室內機換掉

网友D:
沼氣造成漏冷媒+1
修好記得排水要做隔離沼氣處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沼氣造成漏冷媒+1
修好記得排水要做隔離沼氣處理喔~

請問如果排水沒有做隔離沼氣處理會怎樣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如果排水沒有做隔離沼氣處理會怎樣呢

最慢4-5年還是會再來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如果排水沒有做隔離沼氣處理會怎樣呢

沒隔離會怎樣?
就是你現在這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慢4-5年還是會再來一次

請問排水是指我照片右邊那幾隻黑黑的管子嗎
因為我今天問大金說蒸發器要8600左右
維修人員說會用油漆漆一漆

网友:
看照片
應該補的起來
不用花那麼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如果排水沒有做隔離沼氣處理會怎樣呢

沼氣會造成銅腐蝕,
量多1~2就掛了,量少的話指示再拖個幾年吧!
人體間接吸太多沼氣你覺得如何?

网友:
我家是日立分離式新機2年,前陣子漏冷媒不冷,原廠報價換蒸發器好像8000還是8500弄到好,後來找認識的冷凍空調行來修,室內機拆回去補,裝好2500,氧化部分是會上漆補強,能撐多久不知道,聽說解決沼氣方式是裝排水器或設存水彎,排水器聽說壽命不長,存水彎說久了會有阻塞問題,有人有研究的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排水是指我照片右邊那幾隻黑黑的管子嗎
因為我今天問大金說蒸發器要8600左右
維修人員說會用油漆漆一
右邊黑黑是冷排銅管
底下是排水管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右邊黑黑是冷排銅管
底下是排水管位置

排水管是紅框框這條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排水管是紅框框這條嗎

看好像是銅管彎曲的地方(應是接水槽的水管才是)
想辦法做一個存水彎
如沒辦法就用排水器
(可以整體個照像嗎,正面,下面,下看4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好像是銅管彎曲的地方(應是接水槽的水管才是)
想辦法做一個存水彎
如沒辦法就用排水器

恕小弟不懂
請問存水灣或排水器的用意是什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恕小弟不懂
請問存水灣或排水器的用意是什麼呢

存水彎意思就如同你家洗手台一樣,下面水管有灣起來那個就是存水彎意思
裡面存水好隔離下水道沼氣或異味跟蟑螂等等
排水器是加裝,讓冷氣冷凝水先流到排水器內存著,等一定量後再經由排水器排出
以上方法就是避免沼氣再次直接順著你原先水管直接上來咬銅管

但是你已經裝潢好了,要做存水彎已經不可能了(存水彎效果也有限,畢竟冬天不吹存水彎哪還有水-.-),只能看要加裝排水器或有種產品叫沼氣隔離(可能也已經不適合裝)

网友:
正常的處裡程序.應該是:
1.高低壓表測試冷媒.確認並非壓縮機不良.
2.若確認冷煤外漏.再找出外漏處.
依樓主所示圖片:右側排水.即有可能右側冷擬管腐蝕.
必須拆解.試漏.修補.上漆(若嚴重腐蝕必須更換整片冷凝器)

楼主:
我有請冷氣修理師傅來
是冷媒的轉接頭那裏漏冷媒
是粗的那條在漏

网友(2014-12-19):
謝謝各位大大的經驗分享、、、、、多看文章多學到一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