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求助 - 如何修改DC-DC昇壓板輸出電壓(已解決).

楼主(2014-11-15):
請教板上的大大們,

下圖這種 DC-DC 昇壓模組,0.9~5V 轉 5V 600mA, 有辨法修改為固定6V輸出??
已經有將 102電阻(1K) 改成外接的10K可變電阻試過, 但不論怎調, 輸出電壓都是沒有變化的...
難道要由電感來下手??

補充內容 (2014-11-15 09:35 AM):
已解決!! - 煩勞版主協助修改標題!!

网友:
R1是D1的限流電阻啦

网友:
E50C為內定5.0V的昇壓IC

网友:
換那顆102,只能控制LED燈吧!!

网友:
這類的裡面已經做好電阻了
就跟1117 -XX或是78XX 系列一樣

网友:
1..原IC型號為XC6382A-501MR(5V升壓輸出),需更換升壓IC為XC6382A-601MR(6V升壓輸出).
在第6頁有編號說明.
2.或IC型號為BL8530-501SM(5V升壓輸出),需更換升壓IC為BL8530-601SM(6V升壓輸出).

网友A:
在負極上串二極體看看

最近那個電表我就這樣做了
要7.5V  我給他6.6  用7806+400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負極上串二極體看看

此例為swivching 升壓式DC-DC,並非傳統降壓式DC-DC,加二極體恐無法適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例為swivching 升壓式DC-DC,並非傳統降壓式DC-DC,加二極體恐無法適用.

只要能把負極電位墊高就好

因為取樣電路內藏  如同78XX系列

如果用電阻的話空載低壓  重載n_0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把負極電位墊高就好

因為取樣電路內藏  如同78XX系列

炸大,

已做過實驗,
在輸入端的負極串上一顆二極體, 輸出電壓並未改變! 還是5V.
在輸出端的負極串上一顆二極體, 輸出電壓會降到4.7V左右.

還是得要買XC6382A-601MR來改才行...
可是... 牛只要二/三顆而已呀... (汗)

网友C:
你測量的方式應該有誤,輸出的負極要從輸入端串的二極體前面拉過去。串二極體最好是串在IC的GND ping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測量的方式應該有誤,輸出的負極要從輸入端串的二極體前面拉過去。串二極體最好是串在IC的GND ping上。 ...

試出來了!! 原來要用這種方式製造電壓差!!
上三顆二極體的話, 輸出就可以拉到6.2V左右了!!
謝謝phuang3大大, 謝謝專炸元件大大!!

但, 這樣使用有沒有什麼要考慮的??
如果只是把四顆1.2V的鎳氫(4.8V), 轉為6V來用??
如果空載, 會有其它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試出來了!! 原來要用這種方式製造電壓差!!
上三顆二極體的話, 輸出就可以拉到6.2V左右了!!
謝謝phuang3 ...

這樣使用有沒有什麼要考慮的??
  ==> 你把 C2 充放電流 路徑畫一下  你會發現 [充]電流時還OK,
           但是 放電電流 路徑 被新加進來的二極體擋住 ,
         我的看法是 原C2 的電容位置 改成 0.1uF  小電容
         換下的電容  接到  負載端+/- 如圖(上)

        或是如圖(下)  新加進來的二極體  直接並一顆(同C2數值)電容

   另外   二極體  電壓降有溫度飄移  如果輸出電壓不需要精確  可以忽略
             原電路輸出5V   改6V    怎會需要二極體 *3 個 ?
             2個 就夠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試出來了!! 原來要用這種方式製造電壓差!!
上三顆二極體的話, 輸出就可以拉到6.2V左右了!!
謝謝phuang3 ...

電容加一些吧

比較穩定

矽二極體應該是沒差 因為負極沒有整流

网友:
其實所有穩壓晶體 模塊 模組
只要他基準只有一個 瞄準分壓電阻的GND      墊高他      就可以得到其他種不一樣的電壓了

如果分壓做在內部        那就把整個都墊高吧n_001|

當然啦這類的應用只能用在DIY       如果去做測試      應該會有一些規範不過的

网友:
這種應用一般使用無所謂,主要是樓主的降壓IC非線性,對精準度與品質要求沒那麼高。一般二極體雜訊大,這些東西都會跑到後端去,如果是很講究電源的場合(如RF、PLL),不建議這麼做。

网友:
前圖二極體承載 電感到IC 內部流出的脈衝電流  可能引起二極體電壓跳動
這是昇壓電路必須注意的 (IC 內部MOSFET的脈衝電流 路徑)

因此可以這樣改  如下圖  好處是前圖二極體不用承載 電感到IC 內部流出的脈衝電流
壞處是  這樣改  要切割PCB TRACE 眼力/手藝  要很巧

网友:
該電路的外加3顆二極體,因處在IC輸出取樣迴路之外,故每顆二極體的壓降從輕載到稍微重載為0.4V-0.8V,故每顆約有0.4V的變動量,這可能也是為何樓主的3顆二極體壓降為1.2V之故.依此推測該電路在重載時的輸出電壓可能輸出為5V+0.8V*3=7.4V,如此電路只剩下升壓效果,並無穩壓的作用了.此結果有賴樓主的驗證了.(1N400X的滿載壓降約為1V)

网友:
建議此處用LM317之類的穩壓IC,把它接成類似1.25V zener取代串聯的二極體,穩定性會提高不少

楼主:
謝謝站上各位高手提點!! 這二天我才想到一點...

昇壓板應該要用在有實體開關的電路上才適合...
不然, 光是待機時... 電池的電就會被耗光了吧?? (汗)
Anyway, 牛會試著改線路到X5C的遙控器上使用的!!

謝謝大家!!

网友D:
X5C 好操控嗎??
最近也想買一台來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X5C 好操控嗎??
最近也想買一台來玩玩

回雄爸..
X5C很容易上手的, 我們家的大牛才玩個幾分鐘就飛得很好了!!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249736462
牛認為這一台的C/P值真的是相當高的!!!

也是因為X5C, 最近一直在小改東西...
鋰電充電模組, 2.4G天線, 搖控器昇壓...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雄爸..
X5C很容易上手的, 我們家的大牛才玩個幾分鐘就飛得很好了!!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 ...

6v 原本想說是 nokia 的充電改裝 = =

鋰電 3.7*2=7.4,飽電電壓 8.4
鋰鐵 2.8*2=5.6,飽電電壓 3.2*2=6.4 ← 這個電壓似乎不適合降壓穩壓模組

楼主:
引用 网友E:
6v 原本想說是 nokia 的充電改裝 = =

鋰電 3.7*2=7.4,飽電電壓 8.4

如果是牛,
我會用電池並聯的方式直接把3.xV直接拉上6V來用,
把電壓拉上去, 搖控器就不會誤判電池沒電,
而且也因為電壓到了, 無線發射功率就可以達到原設計..

想法是這樣啦~ 也確定遙控器一直都是顯示電力滿格,
但因為這星期風太大, 很難做飛高飛遠的測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牛,
我會用電池並聯的方式直接把3.xV直接拉上6V來用,
把電壓拉上去, 搖控器就不會誤判電池沒電,

小心過放
特別是航模電池  高C數 所以做不了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過放
特別是航模電池  高C數 所以做不了保護

回元件大, 是遙控器用的啦... 不是機身用的!
倒是過放可能還是有機會發生..
牛會注意的!! Thanks!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8137701217
偉力 V303
這台內含GPS,超出範圍會自動返航

网友F:
2.4G 遙控器的內部輸出射頻電路幾乎都是吃 3.3V 的,板子上有自帶穩壓元件,您可以檢查是否如此。
所以電池電壓有差異是無所謂,不需再加裝昇壓電路,只會多耗電的。

最標準的方法是直接測試 2.4G 的功率輸出,但這須有射頻儀表。
還有一個辦法是測遙控器的消耗電流,將遙控器改成用外部實驗式可調電源供電,觀察在不同電壓下的消耗電流是否有變化。

想玩 RC 飛行類模型建議先練電腦模擬器,市面上有多種版本軟體再加一個加密狗(Key)只要幾百元就能玩各種機型玩到爽,練順手後實際出去飛可省很多意外損失。

楼主:
引用 网友F:
2.4G 遙控器的內部輸出射頻電路幾乎都是吃 3.3V 的,板子上有自帶穩壓元件,您可以檢查是否如此。
所以電池 ...

Duke大,

X5C的搖控器LCD顯示面板上有電池容量顯示..
直上1.2x4的鎳氫電池, 飛個五顆電池, 容量大概就少了一格,
改了昇壓器後, 是可以看到LCD電池顯示都是滿格的..
但對實際發射功率, 就不清楚是不是有改善了的..

不過, 量電流是個方向!! 牛會再試看看的!!
Thanks!

网友F:
引用 楼主:
Duke大,

X5C的搖控器LCD顯示面板上有電池容量顯示..

比較好一點的搖控器裡面可以設定電池的類型,改了後低電壓警告的動作點也會跟著變,所以搖控器對電源電壓的要求其實是寬容度很大的。

顯示格數只是讓使用者方便看,多幾格或少幾格沒關係自己知道正常應在哪裡就好。
但增加了升壓器會產生一個危險因素,電池有電或快無電時升壓的輸出電壓都是一樣的,很有可能前一刻看電壓是正常的但下一刻就突然無電而導致失控的危機。

從這個觀點來看遙控器最理想的電池是鋰電,鋰電的電量是與電壓成正比,所以知道電壓後就能較精確的估算還有多少容量能夠飛多久。
更不要說鋰電的重量輕與單位密度高這些優點。

我用的遙控器是 LCD 直接顯示電壓數值,可以設低電壓數值,也能設定計時器,看電壓與時間就知道這組遙控器電池要繼續用還是得要充電了。
這是標準的 2.4G 100mW 的功率輸出,遙控距離可以達到 1KM。
其耗電電流約為 130mA,使用鋰電池拿出去玩個一整天即使忘記關電也都不怕沒電。
FUTABA 的遙控器,好用又很穩沒失控紀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較好一點的搖控器裡面可以設定電池的類型,改了後低電壓警告的動作點也會跟著變,所以搖控器對電源電壓 ...

讓Duke大見笑了... X5C真的只是玩具級的四軸~~
現在只是花點精神看看能不能在X5C身上得到最大的樂趣...
所以, 才會想空想縫東改改西改改的....

您所提的牛也有想到...
用昇壓閃過LCD的電量檢視, 但真正能輸出的電量是固定的...
除了能驗證會不會影響操控距離外, 好像也沒其它的了..
可能會再改回來吧... (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讓Duke大見笑了... X5C真的只是玩具級的四軸~~
現在只是花點精神看看能不能在X5C身上得到最大的樂趣...

6V可以飛到8樓
12V少說嘛飛到10樓以上去n_008|

楼主:
引用 网友D:
6V可以飛到8樓
12V少說嘛飛到10樓以上去

回雄爸...
已經飛到13樓高了啦~~ 目視X5C機身就像顆綠豆...

X5C即沒定高, 也沒回航... 機身又輕... 很容易會失控飛走的說....

好玩就好... 可是也不能和錢($1800)過不去... 是吧!!